雕刻的时候,机器忽然停下来

楼主(2013-04-04):
这段时间总想雕一个作品出来看看,但每次雕到4分之一左右的时候机器就停下来了,可是电脑软件中的代码还在运行,这样就找不到原点了,作品就报废了,想问问大家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电脑配置太低的原因啊

我是用笔记本的,配置是P3 448M,内存128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步进电机在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发烫,真不知道什么问题,发烫的时候用酒精湿一张纸巾盖上也解决不了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之前因为太烫,把驱动模块6560烧掉几块了,还好自己会更换,减少了成本开支;不知道更换电机会不会好一点;现在的电机没有型号,很小的一个;

网友:
这样的情况没遇到过,估计电机温度太高有关系,温度太高退磁了

网友A:
电机驱动电流设置小一些 再试试 估计是电机小 驱动电流过大  驱动板保护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电流设置小一些 再试试 估计是电机小 驱动电流过大  驱动板保护停机

电流怎样设置啊!

驱动是这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网友:
拨码开关有三个是电流设置,具体看说明或问卖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怎样设置啊!

看了看 链接上没说怎么设置 要问卖家  你的故障现象 我说的是对的 再有你可以降低电源电压也可以试试 现在电压是多少?

网友:
P3 448M,内存128r的配置不行的,我也用过P3的IBM台式机,结果是烧了6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