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请问我的飞机螺距是 +9 0 -5 怎么调成 +9 0 - ...
求助贴 请问我的飞机螺距是 +9 0 -5 怎么调成 +9 0 -9啊?

楼主(2013-04-04):
求助贴 请问我的飞机现在螺距是 +9 0 -5 怎么调成 +9 0 -9啊?

网友A:
缩短3根舵机连杆??

网友B:
调舵机行程量,

网友C:
螺距行程量?

网友D:
1、先缩短3跟舵机连杆两圈,一圈1度,这样就变成+7、0、—7
2、调控,增加集体螺距,边量边增加,直到成为+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