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工进来看看 能不能配你的驱动

楼主(2013-04-04):
昨天去隔壁废品店转转 陶回来几个伺服好像是台湾的 500w一个是美国的 不知道用不用得上  给位模友大家看看  再有就是能不能配个驱

合照

合照

轴径大概16没量 估计的

轴径大概16没量  估计的

好像是台湾的

好像是台湾的

编码器

编码器

铭牌

铭牌

产地美国 不知道为什么有3组线

产地美国  不知道为什么有3组线

楼主:
给位看看 给个参考  谢谢

网友:
小手一抖,一米到手 ,分钱到手,赶快就走。

网友:
看这个图,英制单位: 磅 英寸 ( lb-in ) 1磅 英寸 =0.113牛顿米,这是转矩常数,底下20为没升高1000RPM,需要20V电压,按照这个去想想他的用途,觉得用作什么地方合适

网友:
学习了~等更详细的解读

网友A:
细长的那个应该是直流伺服,你用直流电就能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长的那个应该是直流伺服,你用直流电就能转了

上面的英文寫著"無刷伺服"
所以直流電應該無法驅動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英文寫著"無刷伺服"
所以直流電應該無法驅動成功

没注意英文。。。一般标注kv值的不是无刷就是直流 刚才没注意 抱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英文寫著"無刷伺服"
所以直流電應該無法驅動成功

对 直流无法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能驱动器最近停产了,没利润啊。哈哈!

建议手头有变频器的话,可以试试。这方面论坛里有成功案例供参 ...

谢谢 挖坟学习 有0.75变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