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炸鸡修复后,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无法解决,望老鸟指点!

楼主(2013-04-04):
上次700炸鸡后,现在用的是rjx的大小桨,(690MM和105MM)换了尾轴、尾管、拉杆、尾传动杆,螺距从+-12度调为+-12.5度,其他设置都没动,为什么现在飞机往前翻,舵打的太快尾巴就要逆时针跑,侧摆也会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如果打舵温柔一点就没这个情况,自旋翻也没任何问题,悬停的时候快速拉螺距也没问题,就是向前翻打大螺距就不行,检查了尾推虚位好像和炸鸡之前也差不多。感度原来炸鸡之前V8里设置了94,现在加到了105左右,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很可能震动~
我有一个机也这样的~

网友:
把桨都拆喽,在地上推油门,假装做天上出问题的动作。。看看斜盘和尾巴的表现如何。。

网友A:
检查一下循环螺距,把总螺距调到+—11度就够了!

网友:
把拉杆球扣再往里拧两圈,重新设置一下尾推行程,重新接电自检后看看尾桨螺距

网友:
好漂亮的飞机!

网友:
怀疑是不是集体螺距过大呢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因为调大了螺距,往前翻的时候十字盘机械干涉引起的

网友:
在VBAR里面增加尾巴的补偿。

网友:
排查震动先字数

网友:
螺距过大,调小。不要超过+-12,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调小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循环螺距,把总螺距调到+—11度就够了!

哈哈,我每天下班前都会在群里发一张LZ的头像,带文字的那张:我艹下班啦

网友:
LZ都在自旋翻了,震动党的回复不觉得好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