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0618A油盘

楼主(2013-04-04):
网上购买0618一台,有底座,但实在无法物流过来,成本过高,故只要机器不要底座,后来还专门到卖家家里看望了这个底座,这是后话了。先上机器图吧

楼主:
由于0618A电机在下方,所以一直想做个油盘,否则很不方便加油润滑
购5毫米钢板一块,割四个角,中间一洞便于下穿皮带,折边机折边成型

网友:
等看过程,字数不够

网友A:
机器真漂亮  太招人喜欢了    多问一句 多少大子儿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0618A电机在下方,所以一直想做个油盘,否则很不方便加油润滑
购5毫米钢板一块,割四个角,中间一 ...

机器放在盘中,要架起来,想到了槽钢,16号一截,切割成三段,用两段,上面按机器固定螺丝孔钻洞。说明一下,槽钢上面的方孔是自己用台钻逐个钻后打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放在盘中,要架起来,想到了槽钢,16号一截,切割成三段,用两段,上面按机器固定螺丝孔钻洞。说明一 ...

量好尺寸,钻好洞洞,自己焊接油盘和槽钢架。再说明的是机头的槽钢两边是空的,下面还有割的方框,如果不想办法是会漏油的。所以用了一小段角铁焊好挡住废油

网友B:
好眼熟。自锁卡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量好尺寸,钻好洞洞,自己焊接油盘和槽钢架。再说明的是机头的槽钢两边是空的,下面还有割的方框,如果不 ...

理论上固定的四个螺丝孔是正好的,但实际操作中我只用了两个螺丝固定机头,另外的两个孔非常难对准且难坚固,看看好像也稳定,就这样了吧,架子是钳工平板架,把平板搬下来另外找个地方先搁好,架子上面用老货铺板按尺寸锯成几段铺好,板子上面放一层高级牛筋橡胶减振,自制油盘放上后固定机器(孔小手大,搞了好久才搞好),电机放在铺板下面,用螺丝固定通过两个割好的孔连接机床。

楼主: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固定的四个螺丝孔是正好的,但实际操作中我只用了两个螺丝固定机头,另外的两个孔非常难对准且难坚 ...

通过使用,效果非常好,就是油盘的锈多了点。

楼主:
来张效果图,来张效果图,来张效果图,来张效果图,

网友C:
不错!油盘好像就是大了一点,要是小点应该更好看。或者做成像原装油盘那种斜边就好了。

网友D:
用5毫米钢板也太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毫米钢板也太厚了吧。

本来想用10毫米的,由于折边机最大只能折5毫米的,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油盘好像就是大了一点,要是小点应该更好看。或者做成像原装油盘那种斜边就好了。

油盘四边是80*40,基本上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眼熟。自锁卡盘..

有什么来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真漂亮  太招人喜欢了    多问一句 多少大子儿啊

呵呵,我一向手不快,所以价格高,不说了,以免有人拍我

网友E:
会不会很吵 肯起来有空洞 震动共鸣

网友F:
板材足够厚。油盘边缘处再用8号钱线修边既可以消除锋利又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很吵 肯起来有空洞 震动共鸣

在铺板和油盘之间加垫了一层近1公分的牛筋垫,目前使用几乎没有振动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材足够厚。油盘边缘处再用8号钱线修边既可以消除锋利又更好看。

谢谢,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