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ES08MA模拟舵机 不停的抖舵是怎么回事,哪位朋友知 ...
银燕ES08MA模拟舵机 不停的抖舵是怎么回事,哪位朋友知道请回下贴

楼主(2013-04-04):
银燕ES08MA模拟
舵机
不停的抖舵是怎么回事,哪位朋友知道请回下贴

网友A:
换个通道在试试 还抖的话舵机电位器多半坏了

网友B:
寄回给银燕吧,但是来回运费自己承担,之前淘宝买了4个ES08MD 其中有两个有问题,一个是通电后托臂360°自转,别一个通电后装上托臂后也是抖动好厉害,店家说安装过只能寄回深圳银燕进行维修跟换,打N次电话和银燕客户QQ问了N次崔什么时候寄回,最终一个多月后才寄回,寄回去维修就自己出快递费,但是寄回来运费真的想不到银燕还要到付,真是一家不要脸又少气厂家,明明是自己质量问题,还要消费者来承担运费。

网友C:
一般来说:是 舵机 受到撞击,里面 齿轮被打坏了。。

网友D:
少齿了吧???

网友E:
我用了好几个ES08MA了,也是同样的抖舵问题。是电位器磨损了。换个电位器就好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用好一点的舵机

网友F:
我有一个,买回来插上就烧了,冒烟了

网友G:
楼上应该是电源插反了吧

网友H:
质量有这么差?

网友I(2013-05-14):
我也用过,不咋地。gws28g金属齿轮的我用了几个月后开始抖,几个舵面都是。应该是电位器问题,目前看还是futaba的耐用可靠,虽然性能一般了点,3001也用了一年多,50的轻木板机342连摔带炸的有几次了,到现在也没什么异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上应该是电源插反了吧
正常舵机都有防反接保护,要是这个都没有那就太差了。我还买过一次powerhd的,接上电源后莫名的就在那颤抖,几个舵机一起连壳子都热的变形了。再也不敢买了。感觉每次用一个新牌子的舵机都是挑战。还有去年买了x-core的舵机,扭矩什么的都很牛,装上飞机后几个舵机就开始抖,另外俩高速的放升降舵上总行程还不一样,有一个短了10°,真是服了这些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