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四面悬停的体会。。

楼主(2013-04-04):
目前水平是会三面了,还不会对头。。但是模拟器里已经会了四面了。。

着急啊。。纠结啊。。。

三面我是这样会的,机机不动人动。。飞越那个版里有个初级教程是这样教的。。

这样练好的三面,当侧悬停的时候,感觉手打舵往左右打的时候脑子里感觉的并不是左右,而是前后。。这样的结果就是我没把机机的姿势和机机的左右联系到一起,三面的

时候表面上看是会了,也就是说机机在那悬停的时候两个侧面我都能停好。。但是机机动起来的时候。。就一定会控制不好。。

也就导致目前练对头相当的困难。。因为练对头的时候没法用人动机机不动的办法了。。

目前正在练,重新练那两个侧面,手上打左右,感觉机机也是往左走往右走。。不知道为啥,这个前后更是总能适应,练模拟器对头的时候这个前后上来就知道。。

总之啊。。还是练得少。。。

网友:
加油。我目前还不会悬停呢。。。正在调试450.。。。

网友A:
Lz发下那个初级教程链接好吗

网友:
我是先对尾,然后对头,最后对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发下那个初级教程链接好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549

我地个妈呀。。找喽20分钟。。。原来置顶着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549

我地个妈呀。。找喽20分钟。。。原来置 ...

谢谢,我这半天也没找到,哈哈

网友:
G6模擬器有全套練習課程

网友:
模拟器里 感觉对头还是对尾巴 都是一样难度  很容易就会了 就是上真机器  机器没有电脑里调节得这么好 会自己转弯 而且一打方向就掉高度  光矫正方向都够呛 别说旋停对头了

网友:
总感觉无论固定翼还是直升机,真机都远比模拟器的好飞的多,模拟器里左侧悬停总是控制不来,真机简单的很

网友A:
悬停最好不要死记硬背'靠理解,自己理解的才能更快的进步

网友:
呵呵对头我是这么练的,机机往左右吧哪边飘手就往哪边给舵,机机向前(向着你飞)飘俯视来看,在控上也是把杆向着你拉,不知我表述清楚了没。但这方法有一点不好在于,要是飞机基本静止或者飘的很慢就会让你不知道怎么给舵。于是我还是用把自己置于飞机内来观察的方法练理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549

我地个妈呀。。找喽20分钟。。。原来置 ...

谢谢,下 载了。

网友:
谢谢了,正需要。

网友:
我觉得,练悬停,还是要以飞机的某一个部位为参照,比如,以飞机机头为参照,来打舵。这样习惯了,可能会好些。

网友:
谁教你的垃圾方法

网友:
现在还只能对尾。而且也不是很稳。

网友(2013-12-01):
应该以感觉为好,第一视觉确实不错,这就是感觉吧

网友:
要想练好四面悬停,就把陀螺感度调低,也就是温飘,四面一起练,练出来绝对扎实。我就这么练出来的。

网友:
楼主都少将了,看来是刚入直啊~~~

加油啊!真机对头比模拟器上难多了,主要是心魔,过了瓶颈期就好了~~~

真机对头建议这样练,原地起飞前就对头位放好,建议配训练架,先蹭地找感觉,找到感觉了很过就过了~~~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顶了。

网友B(2014-03-24):
模拟器里面能悬停,到真机的时候不会悬停是很正常的,因为新方位下的控制条件反射还没建立好,加上模拟器都是理想环境而且没有心理压力

我是这么练模拟器的,比方练对头
1、先练好对头悬停,大概能停个1、2秒(lz你已经合格啦这个)
2、接着练对头平移一小段悬停几秒再平移(前后左右上下6个方位都要练)
3、之后到正方形平移(水平、垂直都要练。去到各个角都要顿一下,再平移)
4、最后菱形平移(同上)
其实就有点像练最基础的f3c动作,关键是练到平移可以流畅、速度可控,高度不变,得心应手,充分掌控,想怎么停就怎么停住

练好以上基本功后再飞真机
到真机的时候先别急着对头,先对尾热身一块电,可以飞方框、菱形来入状态,
第二电就可以开始感受一下由对尾转到对头,再转回对尾,来回几次(这个比较重要,如果对头出状况了,要会马上转回对尾救机)对尾转对头练好了,就可以慢慢重复模拟器里面的联系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里面能悬停,到真机的时候不会悬停是很正常的,因为新方位下的控制条件反射还没建立好,加上模拟器都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目前正在照着这种办法练习,感觉很好。

网友:
我是练了对尾,然后先对右边先,然后再对左,个人觉得对左侧比较难,等到你三面都对熟练了,就试下U字的航线,这是最基本的航线,然后再对头,就很容易的,基本就两个起落就会了,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目前正在照着这种办法练习,感觉很好。

嘿嘿,希望可以帮到你
我目前也是用这种办法练各个方位的倒飞悬停  加油  悬停基本功必须好好练

网友C:
学习了!现在对尾悬停和左侧悬停没问题了,正在练习右侧悬停,我就是在一个方向不停的来回移动,增强方向感!最主要的是练习一定要把JJ飞的高一点,发现不对了立马对尾,高了能给你时间反应,这是我惨痛的经验教训

网友:
人动机机不动,是四面都会后的加强训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现在对尾悬停和左侧悬停没问题了,正在练习右侧悬停,我就是在一个方向不停的来回移动,增强方向感 ...

好像看到了 自己 也是不对 就立马对尾。哈哈

网友:
对头 找个大点的场地 练

网友:
就是把直升机航模玩家的第三视角练成直升机驾驶员的第一视角,前后左右永远是相对机头来说的

网友:
想当初、我只会对尾悬停、上天就开始翻跟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的四面悬停

网友:
楼上高手,现在继续回来练悬停了,感觉好难啊!
悬停其实是最难的。

网友:
我现在练的就是多飞,我都不知我算能停住几面了,多数时间都是对尾,对头能停个几十秒

网友:
不怕炸机,多练。

网友:
真机对头建议这样练
对尾飞高来,就自旋对头,
刚开始对头时不要打先,,不行就快点又对回尾
慢慢适应才轻打舵,,感觉一不行就快点又对回尾
练多了你就自然会对头了

网友(2015-02-01):
我250级别的电直四面都没过

网友:
你们这些将军让我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