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450自旋掉高度?

楼主(2013-04-04):
菜鸟求救450自旋掉高度没钱买定速电调有别的办法解决吗?求救

网友A:
油门随机补偿~~

楼主:
听说调油门曲线管用吗

网友B:
掉高度了就手动补油门

网友C:
调机问题(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在悬停点的合理搭配)
外界问题(风干扰)
手法问题(练的少)

网友D:
楼上的都是正解,自旋练习不仅练副翼和升降的舵面控制,而且要练习适时补螺距,等你到随心所欲的把飞机自旋在任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定速和非定速对于基础练习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E:
这个自旋掉高度是不是功率被尾舵分流造成的啊?能不能在控里设置混控升降来补偿

楼主:
听别人说调高油门曲线管不管用就不知道了还没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