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2 10CG个别通道无信号问题(问题解决,赞一个,技术人员半夜都帮解决问题)

楼主(2013-04-04):
兔2真头疼啊 10CG用兼容接受时兔子唯独识别不出2通道的信号
用原装R6208SB接受时1、2、3通道的信号时有时无
线、遥控设备都没问题
我算是败给你兔爷了

网友:
软件调参有个显示通道数据下方勾选反向的,有的控不支持这个功能,所以自检过不了!

网友A:
针对部分遥控器的某一通道没数据的情况,已经解决了。请楼联系我,帮你处理。

楼主:
表扬一下 ,兔子服务没得说 ,半夜都帮忙解决

网友:
技术 好辛苦啊

网友:
我早在31号就向技术说这个接收机的问题了,我的是6008hs,技术认为是我的问题;还有接动力电并且未解锁的情况下,接入USB更改模型参数,譬如从X4改为Y3,这时候机器会全油门疯转,太可怕,上了桨就死定了

网友:
兔子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部分遥控器的某一通道没数据的情况,已经解决了。请楼联系我,帮你处理。

我的XG8 接原廠接收  有2個通道沒反應阿   怎辦阿

网友(2013-08-22):
引用 网友A:
针对部分遥控器的某一通道没数据的情况,已经解决了。请楼联系我,帮你处理。

请问要怎么解决啊 我14SG通道一没有信号

网友:
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