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垂直俯冲动作时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4-05):
快到地面时,猛拉油门,飞机还是要往下掉高度,你说是
舵机
不给力,还是
电池
不给力。听声音转速也没怎么下降啊。

网友A:
問題一樣,求解

网友B:
可能都不给力。我高速俯冲下来猛拉是掉转,尾巴甩了十来度,6s的。但是没有掉高度。

网友C:
前些日子我也开始玩这着动作,结果做两次炸了两次

网友D:
原因非常的多··你问问题前先把你的前提说下 什么飞机 什么电池 什么电机 电调 舵机等····你现在问提个 用个公式 已知X+Y=100 ,问X和Y 是多少 你能答吗?
问问题都这么懒 还有谁帮你答?

网友E:
不掉高度怎么俯冲?

网友F:
惯性。。。。我没读过书,感觉是

网友G:
感觉舵机 电池 电机 大桨应该都有关系, 俯冲时速度大,惯性也大,要改变状态,大桨,舵机,电机都要承受很大反作用的力,当然电池放电C数不够也不行

网友H:
垂直俯冲快到地面时为什么要猛拉油门呢?改倒平飞吗?如果是头朝下垂直俯冲改正平飞,到改出点的时候应该是拉升降推油门杆,而且要拉升降杆在前,正螺距跟随

网友I:
LS理论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