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点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跳动)这是电位器的问 ...
中立点一会儿正常,一会儿不正常(跳动)这是电位器的问题吗

楼主(2013-04-05):
同上,当不正常的时候乱摇一下控就又恢复正常了,时间一长,不确定在什么时候又会出现中立点的左右跳动。

网友A:
不一定是电位器问题,可能是摇杆精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电位器问题,可能是摇杆精度问题
请教摇杆精度问题怎么做可以改善。

网友B:
一般就是电位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