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 V7版电机烧了.

楼主(2013-04-05):
FMS的V7 1.4米版本 今天电机烧了.开始以为是下雨,但是仔细想了下,当时并没有雨.然后和当地模友交流.当地模友的V7电机也烧了.然后他改成2叶桨了.都是用4叶桨烧的.这是碰巧还是这个电机配4叶桨不大适合.有类似情况或者在飞P51的模友交流下.
今天幸亏飞的比较高,突然电机没声音了 第一反应是电机没电了,然后就控制舵面迫降了,幸亏当时距离跑道不远.降落没有任何伤害.

烧成这鸟样了

这是没烧的一边,不过看起来线绕的挺乱的,送夸夸散散的,图片拍的还不是很清楚,不烧还没仔细看,明天拆出来看里面什么样的.

网友:
手艺好哦 沙发

楼主:
没人回复...............继续往前

网友:
来了,迫降成功、顶一个。

网友A:
哦。。。。可以换吧?

网友B:
电机价值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可以换吧?

在找电机,这个是KV540.不知道500KV的能用不,底座是否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价值几何?

540kv

网友:
厂家没有设计好。飞4叶桨,KV还要低点。

网友C:
杯具。。。。。我刚入了一架。。。。。没测试过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杯具。。。。。我刚入了一架。。。。。没测试过电流吗?

电调方面完全没问题的,好盈80A了.同城的模友也是烧了电机然后换成2叶的.昨天已经重新买了电机了.还是540KV,再试试看会不会又烧.

网友D:
我的是分家了。处女飞之前,在家测试,油门没到一半,电机转子与定子分离,飞出去,还打坏了刚装好没飞过的1300mm轻木卡特琳娜机翼。我另外要再发个专门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调方面完全没问题的,好盈80A了.同城的模友也是烧了电机然后换成2叶的.昨天已经重新买了电机了.还是540K ...

不,我的意思是,是否因为电流过大烧了电机?
FMS的电机给我的感觉,像是电流承载能力比较小的样子,在淘宝上也能找到电机的一些简单阐述,好像短时极限电流承载能力也不过是30A多一点点。

大家一般脑子里都有根弦,知道电调不能超载,都记得电调超配一些。但事实上,电机也存在超载问题。电压过高会超载,配桨过大也会超载,好的电机,抗超载能力也强。

有不少人可能都觉得,大机耗电大,电调动辄都要配60A以上,其实FMS1米4级别的飞机,如果是35级别的那个电机,用类似于仿APC的两叶硬桨,14X7的话地面全油门测试的话,电流应该不超过25A才是,而这,已经是这个电机标称的可持续承载电流的上限了。别说六七十A的电调,理论上这飞机用好盈30A电调飞都妥妥的。呵呵

坦白说,我一直不认为,FMS近一年来做活动买飞机搭赠电机是啥靠谱的事情,他们配的电机,个人感觉看起来貌似比XXD的强不了多少。有条件的---其实能买的起这么大飞机的,应该也都是有条件的-----最好还是把这些原配电机换掉的好。配桨也好配。用标准电机的话,把原厂桨夹的六角部分切平就可以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分家了。处女飞之前,在家测试,油门没到一半,电机转子与定子分离,飞出去,还打坏了刚装好没飞 ...

杯具。。。。。。这是卡电机轴的后顶丝滑了?还是卡簧掉了?还是干脆电机轴断了???不管怎么说,装配问题或者品质缺 陷二者居其一。

哀悼一下。。。。。。我的V7看来也要拆下来检查一下。。。。。。

网友:
PS:倒是发现个情况,这P51配的螺旋桨还真结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我的意思是,是否因为电流过大烧了电机?
FMS的电机给我的感觉,像是电流承载能力比较小的样子,在淘 ...

讲的非常非常有道理!电机的承载能力是必须和电调一样引起重视了。FMS这款电机不怎么样是肯定的了。这种“赠”和“原厂带”的,厂家在定采购标准时,都会选非知名牌子、成本低、采购决策人认为所谓还过得去的,甚至没有经过样品严格的测试,如耐压、耐温、耐湿、跌落、抗酸碱测试、拉力、机械强度等。如果其中有贿赂受贿,那……,哼……

看看我的遭遇的详细情况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0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我的意思是,是否因为电流过大烧了电机?
FMS的电机给我的感觉,像是电流承载能力比较小的样子,在淘 ...

说实话,我认为电机烧了不是偶然的问题.商家这方面应该解释下.我昨天刚又买了一个一样的电机了.因为考虑配的都是原厂的桨和桨罩,如果买其他电机要考虑电机座和桨夹配桨方面的事情.如果再烧那么真的要商家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分家了。处女飞之前,在家测试,油门没到一半,电机转子与定子分离,飞出去,还打坏了刚装好没飞 ...

知道什么原因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认为电机烧了不是偶然的问题.商家这方面应该解释下.我昨天刚又买了一个一样的电机了.因为考虑配 ...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电机配这个桨,可能不合适,有可能属于设计缺 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电机配这个桨,可能不合适,有可能属于设计缺 陷。

我同伴也是4叶桨烧了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什么原因不?

详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072

网友D:
“幸亏当时距离跑道不远.降落没有任何伤害”—————— 这么说,这款机无动力滑翔性能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幸亏当时距离跑道不远.降落没有任何伤害”—————— 这么说,这款机无动力滑翔性能不错?

嗯,我计算了一下翼载,按照原厂设计装4S2600-3000的话,这机的翼载偏低,这个设定适合无风或者小风天飞,飞行速度可以比较慢,开襟翼的话,更慢。但要对付比较大风天气的话,翼载必须加大,具体应该多少,我还没试过,但初步估计,可能要配到超过2.6KG甚至2.8KG以上的起飞重量,才会比较好飞。最好的办法,是扩电池仓,一次带两块4S2600-3000,再前后调整一下重心,这样比较靠谱一些。襟翼对降落时减速增升帮助很大,增加这点重量,对开襟翼降落的速度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幸亏当时距离跑道不远.降落没有任何伤害”—————— 这么说,这款机无动力滑翔性能不错?

滑行性能一般了,就是反应比较好,之前其他飞机有过经验.刚好飞的比较好,而且距离跑道不远,所以直接打舵转向跑道来了.高度降的挺快的,其实关键还是看时机和现场情况.适当的控制尽量避免操作不当,降落比较平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嗯,我计算了一下翼载,按照原厂设计装4S2600-3000的话,这机的翼载偏低,这个设定适合无风或者小风天飞, ...

我仔细测了尺寸,试了不同电池,宽45,厚35,长135 mm 以内的电池都能放进去,如果切掉仓口底面高出的部分,厚度可以放45的。这样,花牌6S 2600mAh 也能放进去。现在都提倡高压,直机很突出,像450原来用3S,现在不少改用6S,优点都知道,就是高压电流小,发热减轻,电调A可选小。P-51 1450mm,我想改用6S 2600mAh,基于P51原厂那个鸡肋电机,也正好换低KV其它牌子电机。换低KV电机后,原厂4叶嫌大,难带动,烧电机的问题也一起解决了,就是说不用换桨了。你意见如何?现在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哪款电机可以替代?和原厂桨轴、桨系统配套,我花很多时间没有找到,不是电机外形尺寸不合适,就是输出轴与电机孔距不同。暂时还不想到机械厂去加工一个过渡件。

6S 2600mAh 重心才刚好,用原 4S 2600,头轻,(不在说明书的110mm处,在160mm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找电机,这个是KV540.不知道500KV的能用不,底座是否通用.

我认为500能用,但最高了,400多更好。关键不是电机安装底座,我看到尺寸还行,关键是把原浆轴用上,与这个桨轴4个螺孔距匹配的电机,一直没有找到。朗宇都是3孔的,双天还没发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500能用,但最高了,400多更好。关键不是电机安装底座,我看到尺寸还行,关键是把原浆轴用上,与这 ...

我还是买了原厂的540KV的了.不想折腾,但是看到论坛刚发了一个在家里试半油门就电机射出来了的,V7啊,看来怕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买了原厂的540KV的了.不想折腾,但是看到论坛刚发了一个在家里试半油门就电机射出来了的,V7啊,看来怕 ...

那个就是我,转子飞出的。你不怕原厂的再烧?  另外重要的是,烧的原因分析过没有? 毕竟现在玩P-51 V7 1450的很多,也不是都烧了。不找到原因,你第二个再烧就杯具了!!!!

网友:
汽车今年都要出三包了,航模也应该三包,毕竟涉及到人身安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仔细测了尺寸,试了不同电池,宽45,厚35,长135 mm 以内的电池都能放进去,如果切掉仓口底面高出的部 ...

关键是电机生产厂家一直没有跟进,小级别的电机都是按照2~4S电池电压来设计的,绝缘方面和kV值都没有考虑到更高电压下的需求。翼展1米4左右的泡沫机,起飞重量2~2.5kg左右,最好是能有kV380~450这个范围的3542/3548外径电机来配6S电池,可惜成品是没有的,必须向厂家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就是我,转子飞出的。你不怕原厂的再烧?  另外重要的是,烧的原因分析过没有? 毕竟现在玩P-51 V7 1 ...

如果再烧,或者电机轴脱出来,那么你我的贴子就永远别沉了,等待厂家的说法.相信后面准备入P51的模友不少吧,看到这贴子难道就没有顾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仔细测了尺寸,试了不同电池,宽45,厚35,长135 mm 以内的电池都能放进去,如果切掉仓口底面高出的部 ...

要上6S的话,恐怕的上到类似于郎宇3520这个级别的电机了,也就是推力4KG这一级别的。不过FMS现在新款电机本来就是4250了,应该差不多大小。至于桨夹,只要将原厂桨夹底部为了配合原厂电机桨座特意注塑加工出来的那个六角形凹坑那一截给砍掉,应该就可以了。原厂电机的桨座(固定在转子上的铝合金部分)除了比一般电机的桨座多出一节六角形以外,基本是一样的。PS:有一点需要注意的,不论是P-51还是其他战斗机机型,本身的设计都是能够飞的比较快的,电机KV要注意不能搞的过分低,否则会造成飞机速度上不去,空消耗功率的情况,顶风飞行的时候,也会因为螺旋桨跟不上风的速度导致推力不足。最好计算一下转速,不要比原厂设计的更低(按理说,应该更高才是)。电机厂家给的原厂参数,都是静推力数据,飞机要飞的快,或者说,要抗风,迎风飞行时空速快,就必须有足够快的转速,足够多的功率输出才行。不用担心耗电会增加很多,空速快了,相对负载也比静态时候要小的多,实际工作时,电流并不会像在原地时那么大,实际留空时间并不会因为KV值的适当提高而减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就是我,转子飞出的。你不怕原厂的再烧?  另外重要的是,烧的原因分析过没有? 毕竟现在玩P-51 V7 1 ...

我今天拆下我新入的V7电机仔细研究,电机定子后面固定电机轴的零件是一个铝合金车制的限位环,环上有两个3MM机米顶丝对称偏180度布置。拆解时发现,原厂出来的时候,这两个机米顶丝有一个没有拧紧,另一个干脆彻底是松的。。。。。。尼玛。。。。。。。。。。。。这还是刚刚在深圳模型展上收来的,号称带来参展的都是专供出口的A品机。。。。。。

拆开限位环,看到电机轴有一个预留的凹槽位,为了安全起见,用电磨在另一侧也打了个凹槽,把限位环装上,两边机米锁死。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电机生产厂家一直没有跟进,小级别的电机都是按照2~4S电池电压来设计的,绝缘方面和kV值都没有考虑 ...

厂家没有出,一般应该是考虑到这种规格适用范围比较窄吧。
我用郎宇的电机多一些,他们的产品细分没有银燕,双天之类厂家多。我想不同KV值的电机适用的飞机是不同的。中高速机型,和低速机型以及运动机型,需要的配置是不同的,并不是简单的仅仅用功率和尺寸来区分。

顺便感叹一下,要是有变矩桨,一切就都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仔细测了尺寸,试了不同电池,宽45,厚35,长135 mm 以内的电池都能放进去,如果切掉仓口底面高出的部 ...

如果能有45X45X135的空间,那塞进4S5100的电池就无问题了。花牌4S5100的尺寸是43X45X130。重量525克,相比4S2600的290克多出235克,起飞全重可以增加到2.5KG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拆下我新入的V7电机仔细研究,电机定子后面固定电机轴的零件是一个铝合金车制的限位环,环上有两个 ...

从你我的情况可以推断,P-51 V7 1450 的电机轴固定螺丝没有拧(请注意,我用了“没有拧”三个字)是普遍现象了,在没有看到我们贴子的P51模友里,再出现多起转子飞出的事情,是早晚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有45X45X135的空间,那塞进4S5100的电池就无问题了。花牌4S5100的尺寸是43X45X130。重量525克,相比 ...

电池仓的尺寸是很准确的。4S 2600mAh 头偏轻。为抗风,整机也偏轻,我很赞同。那些用4S 2600的,一定是用升降舵修正了,静态重心一定偏后。重心偏后不好飞啊,有出来讲讲用4S 2600的情况的吗?

网友F:
手上一架FMS P47的起落架也是没有拧紧锁轴顶丝,起落架钢丝可以轴向转圈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仓的尺寸是很准确的。4S 2600mAh 头偏轻。为抗风,整机也偏轻,我很赞同。那些用4S 2600的,一定是用 ...

下午我也开始装我的V7了。把P51的机翼和F8F以及BF109的对比了一下,发现FMS还是比较忠实地还原了P51的翼型。作为使用高速层流翼型的高空高速机型,P-51D原型可以飞的很快,同样的,从V7的薄翼尖、薄垂尾的特性来看,即便FMS把机翼最厚处稍微向前调整了一下,大约在机翼翼根弦长40%处而不是原型机的接近50%处,并且机翼面积似乎有所放大,这应该仍然是架可以飞的比较快的飞机。因此,如果要考虑换掉原厂电机,KV值要考虑到空速的问题,恐怕不能太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午我也开始装我的V7了。把P51的机翼和F8F以及BF109的对比了一下,发现FMS还是比较忠实地还原了P51的翼型 ...

你的意见我会完全采纳。你对原型机都那么了解,非常令我佩服,向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就是我,转子飞出的。你不怕原厂的再烧?  另外重要的是,烧的原因分析过没有? 毕竟现在玩P-51 V7 1 ...

今天用花牌3S2600满电实测V7原厂动力(电调也是FMS原厂65A),全油门原地实际电流将近31A,由于电池压降,此时电压大约在11.7V左右。下午有时间的话,试试4S的状态,以及装14X7两叶桨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用花牌3S2600满电实测V7原厂动力(电调也是FMS原厂65A),全油门原地实际电流将近31A,由于电池压降, ...

好,期待你的进一步结果。3S 2600 重心情况怎么样? 哦,知道了,3S你是用来测试,并不会实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拆下我新入的V7电机仔细研究,电机定子后面固定电机轴的零件是一个铝合金车制的限位环,环上有两个 ...

我昨晚又对P-51 V7 1450翼展原厂电机结构仔细观察,发现另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就是转子与轴固定的部位。之前我们谈的是电机后方,这个是前方。转子机壳与轴固定,用的也是2颗机米螺丝,如果没有拧紧,那么就会出现转子不带轴飞出!!我拧出这2颗螺丝,十分轻松,没有看到螺丝胶的痕迹,所以问题真的是很大!

网友:
...............继续往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期待你的进一步结果。3S 2600 重心情况怎么样? 哦,知道了,3S你是用来测试,并不会实飞。

4S满电实测,全油门51A,实时电压14.8V。螺旋桨尖拍击空气的声音听着有些吓人,比仿APC 15寸两叶桨的声音尖不少。。。。。。感觉电机会不会有些超载?全油门电压一下从16.8掉到14.8?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昨晚又对P-51 V7 1450翼展原厂电机结构仔细观察,发现另一个十分危险的地方,就是转子与轴固定的部位。 ...

机米不上螺丝胶倒是没错。不信你可以试试,上了胶,十之八九下次要拆就不用螺丝刀了,直接用电钻打掉了。电机总是要拆的,即便从来不发生意外搞坏轴,轴承也是有寿命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米不上螺丝胶倒是没错。不信你可以试试,上了胶,十之八九下次要拆就不用螺丝刀了,直接用电钻打掉了。 ...

机米螺丝我都点胶,不过点的是低强度螺丝胶,量适当小,这几年没有出现过拧不出来。很多机米螺丝在螺道内是摇摇晃晃的,尺寸精度很低,所以不加螺丝胶是绝对不放心的。其实。低强度螺丝胶是增加摩擦力,而不是粘死。很多拧滑,是因为螺丝批钢材太软,几块或十几块钱一个的,我用的都是几十块钱一个和几百块钱一套的,而且用过十几次之后,用电磨将头部磨去1毫米,因为1毫米以上部分是“六角分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S满电实测,全油门51A,实时电压14.8V。螺旋桨尖拍击空气的声音听着有些吓人,比仿APC 15寸两叶桨的声音 ...

拆掉两个桨叶试了一下,全油门34A,粗略感觉最大推力减少了大约1/4,但从桨尖声音听起来,电机转速提高了不少。这个桨的螺距相当的不小啊。。。。。。
目前FMS最新款的1米4级别的飞机全部配的都是这个4250型号的电机,我估计, 把螺旋桨连同桨毂换成同系列的三叶14X8桨,比如BF109或者FW109上的三叶,应该就可以比较完美的搭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机米螺丝我都点胶,不过点的是低强度螺丝胶,量适当小,这几年没有出现过拧不出来。很多机米螺丝在螺道内 ...

螺丝刀当然要买好点的,一般200以内一套4把的,已经很好用了。机米我全都换掉的,用的是我自己买的12.9的。PS:如果机米在螺丝孔里会晃悠,那说明螺牙已经坏了,毫不犹豫扩孔,攻牙。

网友G:
换朗宇的X3520 520KV的电机 我的飞机跟你一样!我就是用的这个电机!目前还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螺丝刀当然要买好点的,一般200以内一套4把的,已经很好用了。机米我全都换掉的,用的是我自己买的12.9的 ...

螺丝松,肯定要换,12.9不知道是不是目前能买到的最好的,我在军工企业工作过,真羡慕当时所有大小零件的材料。是母螺问题就要攻大一号。机米不加螺丝胶究竟怎么样? 我加螺丝胶是不是真多此一举了,如果没有安全问题,以后我也不加算了。我是从直机走过来的,习惯性加螺丝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换朗宇的X3520 520KV的电机 我的飞机跟你一样!我就是用的这个电机!目前还不错

XX,换3520推力达到4KG,可以很暴力的飞行了。PS:X3520就要上6S了,网上找不到这个电机520KV这个型号的数据,只能找到720KV的,可否拜托将配桨、实际工作电压电流情况分享下?谢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丝松,肯定要换,12.9不知道是不是目前能买到的最好的,我在军工企业工作过,真羡慕当时所有大小零件的 ...

好吧。。。。。。直升机那是另当别论。。。。。。
我倒是还未在没上螺丝胶的机米上遇到过问题,可能我手里的螺丝胶强度比较大,之前上过一次,把我搞的脸都绿了。。。。。。。但我的习惯是只要上机米的地方一定都要打个坑或者最起码用锉刀磨花,应该这是有比较大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朗宇的X3520 520KV的电机 我的飞机跟你一样!我就是用的这个电机!目前还不错

想详细了解这款电机的使用情况。其中,你配2叶桨,还是原4叶桨?   如果是原4叶桨,与现电机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X,换3520推力达到4KG,可以很暴力的飞行了。PS:X3520就要上6S了,网上找不到这个电机520KV这个型号的数 ...

我找到了,是不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找到了,是不是这个?

淘宝上满地都是这张参数表,我觉得这应该是720KV的。
PS:我称了一下我的V7,拆掉两片桨叶和整流罩的情况下(两片桨叶和整流罩另外称重是59克),包含两块2S4000电池(483克)一共是2550克左右。只剩两片叶子的情况下垂直全油门测试,已经能获得差不多1:1的推重比了。当然,0-50%这段油门行程,推力是少的比较严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满地都是这张参数表,我觉得这应该是720KV的。
PS:我称了一下我的V7,拆掉两片桨叶和整流罩的情况 ...

恢复4叶桨,重新测试,把油门行程限到80%,满油门最大电流不超过44A,推力还很够,吊机无问题。希望这样可保电机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米不上螺丝胶倒是没错。不信你可以试试,上了胶,十之八九下次要拆就不用螺丝刀了,直接用电钻打掉了。 ...

拆的时候用电络铁顶着米粒螺丝一会,然后让它受热后拆,应该是比较好拆的.直升机螺丝经常这样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的时候用电络铁顶着米粒螺丝一会,然后让它受热后拆,应该是比较好拆的.直升机螺丝经常这样拆

原来可以这样。直升机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可以这样。直升机我是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受教了!

热胀冷缩.通过加热使得螺丝膨胀.而且螺丝胶也化了,然后来拧是很好拧的.一般新飞机很多地方会用到米粒螺丝,比如舵面拉杆,起落架轮子,金属舵机舵臂固定螺丝等这些位置我是习惯打上螺丝胶.仅供参考.不对的下面指正.

网友H:
我也有V7  P51,真的这么悬吗?下次飞,我得好好检查下电机了。。太危险了。要是打到人就麻烦大了。。。不过FMS的电机我看质量确实一般。淘宝标价都要260多。也不知道这电机水有多深。。。有时候看到,有买飞机送电机的,我估计电机也没几个钱。。

网友:
這東西他賺錢他吃什麼,不過他的1米1機子的電機確實不錯,我都裝到我的1米190上了,一般都可以飛七分鐘.

网友:
少了個字.他不賺這個錢他吃什麼.

网友I:
楼主上来联系我下,15395231900    QQ:6003191我会及时处理这件事!

这里用信誉担保,答应的事一定做到。

另外,起落架也是这次才刚刚到货。

之前只要在我这儿买过的飞机,电子产品出现问题均都可以解决!

但沟通上可能有点误会!

第一,有段时间到这儿看看了,最近忙点别的事,这里向关注俱乐部的朋友说声对不起,也是有好心模友提醒我这儿有要紧的事,才赶紧过来看看。

第二,收放起落架这些配件,年后到现在就这几天刚刚到货!

第三,答应过送的,我们肯定会送,因为这个是躲不掉的,但从论坛ID我没办法查到您的淘宝旺旺,还是请手机直接与我联系!

最后再次感谢你们对俱乐部的关注,不论是赞是骂,我们都接受,有没有做到的地方,说出来,我们改进,总比一声不出要好,不然错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楼主上来联系我下,15395231900    QQ:6003191我会及时处理这件事!

这里用信誉担保,答应的事一定做到 ...

呵呵,苦总想来没让大家失望。有沟通就能解决问题,有担当才有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V7  P51,真的这么悬吗?下次飞,我得好好检查下电机了。。太危险了。要是打到人就麻烦大了。。。不过 ...

我新买的电机到了,说是FMS的,但是电机上根本没有FMS标识,不知道会不会是山寨.回头试试能不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苦总想来没让大家失望。有沟通就能解决问题,有担当才有长久。

大侠的永远会在关键的时候出现的.多说没什么鸟意思了.只能说,领教了.

网友I:
近期有客人反馈FMS电机出现外转子脱落的问题,并给模友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经与厂家反馈,FMS特别重视此次问题,候总亲自打电话过问此事,并会同各部分仔细分析问题。

经分析故障应为电机后方固定环材料偏软的问题,因为这批电机加硬了主轴强度,造成后方固定螺丝不到位,加上固定环材料的问题,造成脱落。

现厂家已将全部仓库的2000余个电机全部更换,以保证后期出货的不会再出现同类问题!

动力是飞机模型的根本,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FMS的候总现场拍板并做如下承诺!

一、论坛里因为电机飞出造成另外一架飞机损坏的,经济损失由FMS赔付!请客人及时与我们俱乐部联系!

客户反馈问题的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二、另外一客人电机烧坏问题,因无法判断出事原因,所以先进行赔付,由FMS免费更换电机。

客户反馈问题的地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三、其它客户暂未发现问题的,由俱乐部统一集中信息,补发改进后的电机固定环!

PS:俱乐部的会员客户,可以回贴并提供淘宝旺旺ID,收俱乐部统一集中信息
非俱乐部的会员,在其它网店购买的请提供飞机电机照片,以便我们确认!

再次代表FMS厂家对此次出现的问题向全国模友表示歉意!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杯具。。。。。我刚入了一架。。。。。没测试过电流吗?

你在展会上买的也是V7版的P5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在展会上买的也是V7版的P51吧

刚拆出电机看了,如果判断没错应该是电机线圈缠绕的工艺问题引起的.有3根铜线缠绕比较松,跑出来了.高速旋转的情况下磨到电机壳上内壁的磁铁导致电线断了而引起的短路.手机在充电,回头请模友看看是不是这原因.如果是这样问题引起的,那么应该属于个别例子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拆出电机看了,如果判断没错应该是电机线圈缠绕的工艺问题引起的.有3根铜线缠绕比较松,跑出来了.高速旋转 ...

這應該是材料供應商出貨時,外觀和測試不到位,FMS收貨時又沒有做入料檢驗,生產線測試如果是100%測試應該是可以檢出來,但沒有檢出來,所以生產線測試項目也是有問題,出貨檢驗可能更檢不到,所以才留到你那裡.這應該是重大問題,要他們回正式8D報告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近期有客人反馈FMS电机出现外转子脱落的问题,并给模友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经与厂家反馈,FMS特别重视此 ...

电机拆出来了,附上拆前拆后图片.如果这个电机属于个别案例问题,
拆前烧的一边:

拆前没烧到的一边,感觉线圈比较满,比较松.

拆出来看看烧的一边,看到线圈这个样子,不知道是否是线圈太松了导致高速转动情况下线圈磨到电机壳内壁磁铁导致断了而引起短路?

拆后可见没烧的一边线圈松出来了.

以上图片希望有P51的模友检查下,特别是经常在密集人员地区飞的,这飞机重量不少,失控炸到人就不好了.飞机炸了小事,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在展会上买的也是V7版的P51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這應該是材料供應商出貨時,外觀和測試不到位,FMS收貨時又沒有做入料檢驗,生產線測試如果是100%測試應該是 ...

如果从照片上看来,这已经不是外观问题了。线圈绕组问题会直接导致电机性能的偏差,如果这种偏差属于误差容许范围以内的话,那不知道该说是电机制造商的品质标准太低,还是该说FMS的品质要求水准太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拆出来了,附上拆前拆后图片.如果这个电机属于个别案例问题,
拆前烧的一边:

看起来,是个案的可能性不小。不过,我还是对这个电机的电流承载能力有点疑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K:
這應該是材料供應商出貨時,外觀和測試不到位,FMS收貨時又沒有做入料檢驗,生產線測試如果是100%測試應該是 ...

的确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产品是抽检而不是全检。这倒也不奇怪,简化QC流程也是成本控制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个度的把握,就很微妙了。呵呵

网友C:
我个人感觉,电机似乎已经成了FMS产品的软肋了,虽然已经升级过一次,不过看起来,似乎距离FMS的企业定位,还有差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感觉,电机似乎已经成了FMS产品的软肋了,虽然已经升级过一次,不过看起来,似乎距离FMS的企业定位, ...

刚才FMS公司联系我了,让我寄回电机.对FMS公司的回应表示满意,希望查出原因所在,尽量避免减少不必要的事故,不然飞的心理没数啊,

楼主:
事件进展一:

今天(4月13日)上午,本人电话联系了老苦,并邮件电机图片,FMS 30分钟后给我来电,要求将电机顺丰寄到FMS,运费到付。表示帮忙查看电机烧毁原因并更换新电机和相关易损件,本人回复:此次电机空中烧毁迫降成功(起落架之前伤到,迫降失速降落比较暴力后虚位更大了些而已),无其他设备伤害,只要求FMS查出电机烧毁原因可以避免后面不必要的损害,安全第一.今天起,事件进展将会在这里持续公布,谢谢关注!

在此感谢关注和关心此事件的模友们!

网友L:
这个马达是林超达或是叫汇宇两家当中一家做的。其实这个电机不会过载。最大的功率可以在950W是可以做到的。是做工的问题。楼主如果需要这个马达。我可以送你一个。你用就好了。因为我们也是做电机的。小厂算是交个朋友了。运费你自己出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马达是林超达或是叫汇宇两家当中一家做的。其实这个电机不会过载。最大的功率可以在950W是可以做到的。 ...

其实商品有质量问题是很难避免的,一部汽车几十万也有召回或者技术缺 陷.关键是商家的对待事情的态度和处理.能尽量减少和避免后期危险,模友们能更放心飞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你的赠送,烧的电机已经今天发回去FMS等他们检查判断烧的原因,这才是我最想知道的.不然这个V7这么重的飞机,后面飞起来心理有阴影.只有故障问题排除了才能安心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商品有质量问题是很难避免的,一部汽车几十万也有召回或者技术缺 陷.关键是商家的对待事情的态度和处理 ...

故障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有三个原因。第一个线材耐温度的问题。此马达正常工作温度不会超过一百。里面的温度可以达到110度-130度左右。如果线耐温不足就会出现此问题。2、当压固定座时是紧配加胶。在压线时压到线。电流在此处产生高温。一下就可以烧。第三个问题。线接错。有一根或以上的线并线并错。产生高温就是这几个问题。只是呀。他这样也影响到我们。因为我们出的电机外观也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最高出的外观就是这样。因为稳定所以一直没有改外观。现在好。知道的是他们的问题。不知道的说不定还以为是我们的电机呢。唉。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的确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产品是抽检而不是全检。这倒也不奇怪,简化QC流程也是成本控制的一种手段。不过, ...

所以,我覺得FMS走到今天這個規模應該是遇到了瓶頸,如果這個地方沒有做好品質管制的話,可以會出大問題.不知他們是不是ISO廠.

网友C:
引用 网友K:
所以,我覺得FMS走到今天這個規模應該是遇到了瓶頸,如果這個地方沒有做好品質管制的話,可以會出大問題.不知 ...

在中 国过ISO,不跟玩一样。呵呵
关键,还是人的心态。万事不怕认真,就怕那种“差不多就可以”的态度。高端和低端,本来就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中 国过ISO,不跟玩一样。呵呵
关键,还是人的心态。万事不怕认真,就怕那种“差不多就可以”的态度。 ...

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企业也会因为这个差不多而变得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