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方法可以 无线传递PPM信号。

楼主(2013-04-05):
想通过无线, 把这个信号 传递到另外一个需要PPM信号的模块。

比如:加密狗

加密狗就是需要PPM 信号。

网友A:
两种方法:
1、有一种接收机,除了各通道输出外,带PPM输出,直接引用。
2、普通接收机,接一个各通道到PPM转换器。

网友B:
如果楼主对电子元件、电路熟悉的话,DIY是个不错的解决方式。
可以用红外、无线模块、超声波等等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
1、有一种接收机,除了各通道输出外,带PPM输出,直接引用。
2、普通接收机,接一个各通道到P ...

嗯 推荐几个? 带PPM 输出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对电子元件、电路熟悉的话,DIY是个不错的解决方式。
可以用红外、无线模块、超声波等等都行。

不懂呀。 我见别人用接收机的信号再还原为PPM

网友C:
这只需经简单的改造后,便可增加PPM输出。
你现在手头有什么样的接收机呢?
报上来后帮你分析从哪个位置截取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需经简单的改造后,便可增加PPM输出。
你现在手头有什么样的接收机呢?
报上来后帮你分析从哪个位置 ...

华科尔 和DSM2  的,

不过我发现一款 DSM2  CM 921  9通道的接收机可以输出PP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推荐几个? 带PPM 输出的接收机?

有一款飞梦六通,可直接输出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飞梦六通,可直接输出PPM

哦 我不支持那个接收可能, 我已经找到了  DSM2 的  九通接收机

网友:
最简单最便宜的做法,就是用315M或者433M模块,淘宝上很多,不带任何编码的,输入是啥波形,输出就是啥波形(当然是指数字信号),在短距离内非常简单实用,价格可以说是极其低廉。

网友:
用蓝牙 nrf24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