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撞歪过电机轴吗

楼主(2013-04-05):
今天飞MINI CP,从6、7米的空中掉到水泥地上,啪声音很大,后来一看,竟然把电机(原厂碳刷)轴给撞歪了,转都转不动,必须得换了吗,还是可以扳直了继续用呢

网友A:
除了换,别无选择。好歹只是个有刷的。

网友:
无刷的都撞弯N根了。

网友:
无刷的我都憋断过一根了。。。。

网友:
只能换了……%…………

网友:
换吧2块钱一根好像

网友A:
搞弯过电机安装座,没弯过电机轴

网友:
固定翼干过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电机轴给顶的缩回去,没有弯过.

网友:
新手看教程换过KV1000的轴一根。其实换轴真的简单。

网友B:
借此机会改无刷吧

网友:
爆强字数字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此机会改无刷吧

我就是从无刷(X少黑金电机加7mm尾电)换回有刷的呢,无刷太费电,400mah的电池,有刷悬停7分钟,无刷才3分钟,飞3D我基本上每分钟都要换,烦死了,问卖家X少他说的云里雾里的,没给出个解决方案,于是我就改回有刷了,翻3D其实也不错的

网友A:
我450飞断过电机轴,换条轴和轴承继续爽飞

网友(2013-10-22):
引用 网友C:
换轴

半年前的帖子。。。人家等你来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