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装机问题

楼主(2013-04-05):
上配置:xxd2212 2200kv 6X5E桨 APM2.0飞控 中特威40A电调 frsky8通接收机 4H GPS 3DR数传电台(发射换增益天线) 山狗和
图传
还没装上去!3S 11.1V 2200ma动力
电池
2S 7.4V 1000ma电池给飞控单独供电。高手看看这样搭配可以吗?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完全没问题,关键是设备走线需分布科学。不过建议还是要改装下,高KV的电机不耐飞,短时间还是可行的。

网友B:
最好改高电机座,用KV1400配8寸桨吧。。。。。。。到时你觉得你一块2200电池不够用,要是增加一块2200的话重量增加,那个电机和桨估计都不给力。

网友C:
kv是不是有点高了,我用的14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