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短路炸机

楼主(2013-04-05):
500无副翼,MB,好盈80,
电机
线短路炸机.下来后上电检查接收和MB都没反应了电机还响.换了个电调也试了同样没有反应,会不会是烧坏了接收和MB?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先谢了!

网友A:
拔了电机线排除你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