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15MG超奇怪抖舵 求解

楼主(2013-04-05):
3个DS115
舵机
中的一个手不接触,不靠近,轻微抖舵感觉基本能接受,但当手接触舵机,或靠近舵机,比如隔塑料袋或隔纸拿舵机或手靠近舵机,舵机狂抖,抖舵声音明显变大,舵机温度升高。另两个正常。请高手解释原因,对策。谢谢

网友A:
把后盖打开看看电路板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B:
把后盖打开看看,把回中电位器清洗一下,如果不行,电位器坏了,换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