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华科尔minicp推油门转速上升后十字盘会倾斜的原因!!!

楼主(2013-04-05):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长时间了,昨晚终于找到了问题之所在。希望下面的文字对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这个问题,在华科尔群里也有好几个朋友说过这个问题,就是minicp 在推油门转速起来以后  十字盘会倒向一边,有的人是左倒,有的人是右,我的是前倾,过年前就这样,没办法返厂,我一直感觉是主板的问题,返厂换了个主板,回来飞了没几次问题又出现了,准备继续返厂,联系赵先生过程中,赵先生说 你先把主板升级一下看看,会不会是程序问题,于是我购买了up02,昨天到货,升级从1.2升级到最新的1.4,但是通电推油门,问题依旧,傻了。。咋回事呢,主板是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那是什么干扰了陀螺呢?我也玩450.500,会不会是震动?于是我拔了电机线  纯螺距推油门,正常。。插上,不正常,看来和主桨转不转有关系,拆掉电机,但是电机不拔线,测试也正常,就这么来回测试  发现问题出现在电机上,检查电机,发现电机的底座(黑金)可能因为拧螺丝 变形,震动来自于电机,于是给电机和机身之间粘了一点3m,重新装好,我的minicp一切正常了,看来不但大鸡要排震,小鸡也需要排震!
想了下这个办法也不是很完美,最终的方案应该是直接给主板减震,mini的主板是三颗螺丝直接上在机身上的,我的想法是找一小块塑料板,用这三个螺丝先把塑料板上在机身上,把主板用3m粘在塑料板上,这样应该可以彻底解决!昨晚太迟了,今晚有空就试试!说的有偏差的,还请老鸟们指正!

楼主:
国际惯例  沙发不留

网友:
感谢分享,其实小机也需要减震的

网友:
大鸡要排震,小鸡也需要排震!

网友:
直升机就是排震  能排震才是高手

网友:
頂! 最好还能排毒

网友:
小鸡减震是必须的,特别是改了无刷之后,我吃过这亏……

网友:
分析得很有道理,其实Genius CP主板是有泡沫垫的。

网友A:
于是给电机和机身之间粘了一点3m

请问LZ你的3M是怎样贴的,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发一张相上来看看,我也纠结这个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你的3M是怎样贴的,如果可以的话麻烦发一张相上来看看,我也纠结这个问题啊

就是电机取下来  给上螺丝的两面各贴一小块  用个尖尖的东西把螺丝眼扎出来  原样装上  但是我觉得这样只是对电机的震动起作用,直接给主板后面垫3m双面胶才是好办法,今天回来迟了  没时间搞了  抽空搞好我会上图的 谢谢大家帮顶

网友:
好的,等LZ的完成图

网友B:
路人甲表示: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仍然不建议给电机固定螺丝上减震垫
电机推动大齿运转,反过来,大齿也会给电机反作用力
两种力相持时的确会有一些减震效果
但如果电机转速或大齿反扭力(来自于螺距)处于变化状态时齿距也会随之变化,影响大齿咬合,从而带来更多的震动,这一点在大齿不是特别圆或是有些起伏时尤为明显。

换言之就是定速悬停时可能尚无大碍,但一旦做动作的时候就震得不得了

而由于弹性物质在作用力突然变化所呈现的回复过度的趋势,久而久之也会加速电机齿和大齿磨损

可见在主板减震垫圈可能是更好的方法

手头没有Mcp不知道此法是否适用:
我把头罩胶圈切成2个胶圈,上螺丝的时候先在主板前垫一个,在主板和主体之间垫一个,这样主板两端都不直接接触硬物,螺丝上紧后退半圈保持胶圈弹性,在以后调机过程中通过螺丝松紧来调节弹性,总会找到最合适的避振点。如果怕螺丝头太小胶圈飞掉,可以在胶圈前加一个比胶圈略大的硬塑料片。不知Mcp是否也适用此法

网友:
三轴对震动很敏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人甲表示:
虽然问题解决了,但仍然不建议给电机固定螺丝上减震垫
电机推动大齿运转,反过来,大齿也会 ...

非常感谢  我也觉得直接给主板减震是最好的办法,有时间试试你说的这个方法  不过那个螺丝太小  估计不太好搞!我们这非人单位  清明3天都不放假  结果再来个礼拜天不休息  晕  要抽时间弄了!!

网友(2014-05-04):
我的scp也是推油十字盘倾斜,但是我把主尾电机线都拔了,推油还是会有这种现象。拿手里左右晃舵机还会抽风似的抖动,放平了就好了。怀疑是陀螺仪损坏,先返厂修修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