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飞控怎么接GPS

楼主(2013-04-05):
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没用过,我想因该是用串口吧

网友:
没点英文基础,没点动手能力APM还真是玩不转。楼主看图片是要你自己焊线上去的

网友:
楼主要焊接接口。接口在左下角的那个塑料口

网友:
插~~~~~ 拔~~~~~~
插~~~~~ 拔~~~~~~
插~~~~~ 拔~~~~~~

网友(2013-05-05):
我没用过APM飞控,但是我用过这款GPS模块

GPS模块的接口定义
GND      地
RX        数据接收
TX        数据发送
VCC     正电源
RX用于接收GPS模块的设置信息,我估计APM飞控没有这个功能,不接也可正常工作,
GPS模块的定位信息都是通过TX数据发送口发出,所以这个口很重要,必须接

网友:
我有配GPS,u-blox芯片+TCXO+EEPROM。效果非常好!//823466009.taobao.com/

网友(2013-07-06):
就是这样子滴

网友:
GPS串口接飞控串口1(UART1);
就是四根线,VCC,GND,TX,RX,接的时候,只要不把VCC和GND接错,坏不了的;
注意:飞控的RX接GPS TX;飞控的TX接GPS的RX;

网友(2013-08-13):
这贴子不错,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