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导环境下的模型会是什么样?

楼主(2013-04-05):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超导的视频,小磁铁在盛有液态氮的金属盘子上悬浮起来了!如果把模型机的小马达放到这种环境下,使小马达处在超导状态下,然后通电,小马达会有什么表现?是效率提高,还是转速提高?还是有别的表现?

网友:
没啥表现。。应该不会太发热吧。。。比较省电而已。。。其他的就想不出来有什么用了。。。、
除非改变电机结构。。适应超导的特性。。要不差不多。。。

网友A:
全世界的液氦基本被美国垄断,价格很高,液氦制取很难,液化更难,不计成本的做做实验还可以,省的能源不如生产液氦的多!目前无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世界的液氦基本被美国垄断,价格很高,液氦制取很难,液化更难,不计成本的做做实验还可以,省的能源不如 ...

楼上的,你看错了,不是氦,是液氮!
成本很低的!液氮的价格是465元/立方米,也就是575元/吨,或0.575元/公斤
比同等重量(或体积)的啤酒还便宜!

网友:
在液氮中的是高温超导材料,一般物体要超导得用液氦。再加上低温高压液体如何存放运输,这个也是难题,现在无刷电机能量效率80%已经很高了,再提高20%就比较困难了,而且要增加体积增加重量,与此还不如采用火星车上的核放射电池技术呢一用就是好几年,只不过这种技术危害性大,容易被恐怖分子利用,一般国家是不支持民用开发的。

网友:
不管是什么物体包括超导,一定是满足能量守恒原理的,把导线与线圈降温到-260多度使之成为超导,电阻为0,有排磁现象,有怎么样呢,导线点电阻也几乎为0啊,汝铁硼永磁体也不是一样代替超导现象?目前我们是转速达不到呢还是动力不够强劲,试想航模飞机为节省这20%的能耗,背个承重的铁压力罐不断的释放液氮冷却,与其这样还不如增加20%的电池容量,那可要轻的多了。

网友:
成本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2013-05-16):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