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这个卡盘后边的方箱里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3-04-05):
请教各位师傅,这个卡盘后边的方箱里是什么结构

网友A:
DIY的东西???估计没结构。。就是个无动力主轴。。。也就是两个轴承夹一个杆子。。

要仿制的话,,直接买个100块钱的二手手板车床头箱。。。省钱。。。

另外图纸那个目测电机锁紧力小了点,,,这种不是蜗杆结构的,,感觉要110步进才能抗的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东西???估计没结构。。就是个无动力主轴。。。也就是两个轴承夹一个杆子。。

要仿制的话,,直接 ...

谢谢指点啊

网友:
手板车床头箱,,,精度好,,价格实惠

网友:
拆开就知道了!~别人说都只是别人说自己没深刻的认识。。玩机械没动手能力没好奇心去拆玩不出个什么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