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径向跳动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05):
以前目测雕刻机的主轴,还看不出来跳动,加工的东西边缘还很平滑。

这次突然就不行了,加工的东西边缘想狗啃的一样,切口明显比预期的宽多了。百思不得其解后,仔细观察刀具,发现有明显的跳动。怀疑刀具弯了,换一把新的再看还是跳得很明显。再仔细看,似乎连夹头都有点跳,难到夹头也弯了?难不成连主轴电机的轴也弯了?

补充一下,这个跳动量估计不丝一级的,而是起码10丝一级的,肉眼可见的应该有20丝了吧。

问各位高手如何解决,多谢!

换夹头还是换主轴电机,或者都要换?

网友:
动手能力好的话,是应该可以换轴承吧,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主轴,值不值得换%%%%

网友:
你得先打表测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先测轴

然后测内锥口

然后测加持刀柄

楼主:
你得先打表测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先测轴

业余玩家没有表,只有用手

控制主轴低速转动,约每秒3转,用手摸夹头上部(包住电机轴的部分)没有明显跳动,摸下面那个螺帽的圆周部分就有明显跳动感。刀具不用摸,看着就有至少0.3mm的振幅。

电机和夹头是下图这样的:

网友:
省钱的结构就是麻烦呀,500多的电主轴比它强到天上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得先打表测到底是那里的问题。。。。

先测轴

那你需要买个百分表和一个表架子了。没有表的话很难找正的,表在二手区里经常有,价格不贵。

网友:
新表也很便宜,,有牌子的几十块钱一个。。。

没必要买二手表,因为你在没有对照的情况下,无法知道是否还有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需要买个百分表和一个表架子了。没有表的话很难找正的,表在二手区里经常有,价格不贵。

看了表不贵,有了表怎么做呢?

网友B:
换主轴把  入门级电主轴 也不是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主轴把  入门级电主轴 也不是很贵

想过。
不过E240的直径是57mm,580一个的廉价电主轴直径80mm。要换的话最好都拿掉整个Z轴,伤筋动骨啊。

网友:
看看轴有晃量没,有的话调调轴承预紧试试,弯的可能性小点,一般是用得时间长了轴磨损了,或轴承间隙增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表不贵,有了表怎么做呢?

有了表,就按三楼老师教的做,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输出轴弯了,要是轴弯了,想办法顶过来,几个大螺丝一块铁板就能完成,最好是有大车床。
不是输出轴弯了,就换轴承吧,很有可能是轴承坏了。

网友:
转接或哪个螺丝松了八

网友:
如果主轴电机的轴跳动,多数是轴承不行了,这时应该可以听到运行的声音和以前明显不一样,另外发热量也会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