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智的问题:有遥控潜艇吗?

楼主(2013-04-05):
有遥控潜艇吗?潜艇潜入水下后怎么观察潜艇的姿态?遥控器的电波能和水下潜艇联络吗?

网友:
有是有,但是距离很近,因为潜艇在水下,无线电波在空气中和水中的传输方式不一样,而且在水下也比较难观察,所以遥控潜艇一直没有什么开发的必要……

网友:
潜水艇,不说别的,仅是密闭就是个大问题。要搞,为了解决密闭就要大大增加成本。

网友A:
其实一个潜艇的价格不是很贵的,一般来说必要的动作也就4个   左右转向   舵机潜浮   水袋潜浮    4通道就够了。如果加上其他什么LED  水下摄影之类的就另外讨论,这个价格不是很贵,我自己目前正在改造海浪
1:144的海浪   98RMB(包邮)
电机+水泵+舵机    40RMB左右
胶水+两个小锉刀   25RMB
亚克力管子 外径75MM  壁厚3MM   长50CM   包邮48RMB
遥控器   35M  4通道    120包邮

其他电调还有电池之类的东西还没决定买哪些,价格也不会过百的。当然还有其他比较零散的就没算了,顶多也就50块全包了。

网友:
有,我玩过,在脸盆里玩的,小小的,45元,玩具

网友:
我们都是自己做的我Q819415120

网友(2013-05-12):
我都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个潜艇的价格不是很贵的,一般来说必要的动作也就4个   左右转向   舵机潜浮   水袋潜浮    4通道就够 ...

做个你说的潜艇 一共要多少钱?

网友(2013-07-31):
引用 网友A:
其实一个潜艇的价格不是很贵的,一般来说必要的动作也就4个   左右转向   舵机潜浮   水袋潜浮    4通道就够 ...

你说的这些是内部价吧...........能给个网店吗?感谢

网友:
帮顶了,顺便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