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lar老师四轴雕刻后处理文件的问题(漏洞修复)

楼主(2013-04-05):
从anlar老师的帖子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此对anlar老师表示感谢;
从anlar老师帖子里下 载的刀路,粗加工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绕XY零位绕圆圈,浪费时间,也有可能会损坏机器,下 载的刀路X最右边到最左边的行程有:+80到-80mm,如果行程不够,又没安装限位,就麻烦了,自己按照anlar老师的方法重新做刀路,也一样转圆圈,如图:

解决方法,用另外一个四轴后处理文件:FANUC15M-4A.OPT,重新做刀路,一切正常

楼主:
发布了图,系统说我在做广告

楼主:
anlar的后处理文件镜像图:

另外一个文件的镜像图:

网友:
顶下楼主字数够了吗

网友A:
是POWERMILL的后处理,你是用mach3吗

网友:
4轴后处理要根据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OWERMILL的后处理,你是用mach3吗

是的,我用mach3,不过和mach3无关,因为代入usbcnc也一样,好像那个后处理有点问题,一直在绕大圈子

网友(2013-08-01):
我用anlar的后处理用其他模型做刀路,没有发现异常.
就是如果刀路文件太大的话就不能输出文件,说是后处理异常.

楼主的这个后处理试用了下,没有文件大小的限制,但是生产的刀路文件开头有一段代码无用,需要手工删除.
另外谢谢楼主分享后处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