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传500尾巴真心伤不起,射尾桨夹炸鸡砍到自己了

楼主(2013-04-05):
今天买的嘉迪500尾旋翼组修好调好,第一起落试飞,普通模式60%油门还好,没什么震动,试试3D模式75%油门平直线,刚切3D就感觉声音不对,震动很大准备切回普通模式时瞬间尾桨夹射了,飞机高速自旋起来,说时迟那时快,马上切了熄火,高度大概七八米打算救机,飞机已经离自己很近了也快到地面,推了正螺距,抵消掉了一部分转速,可也已经没机会躲避飞机了,只好转身受了一下,桨打在了胳膊肘上,伤的不严重,破了皮,有点肿痛,骨头没事。教训啊……没在地面调试好,千万不敢飞起来贸然尝试……稍后上图。另外求教500皮传尾巴怎么搞才会震动小。忘了说飞机配置,亚拓500ESP空机,尾波为飞越,尾轴及皮带轮升力了冰人的,尾波箱虚位很小,尾轴装上可晃动的旷量微乎其微,尾推组也顺滑无比虚位很小,桨夹连同桨都做过动静平衡,电机xxd3126pro 1300kv 13T齿,锁尾9254陪碳纤拉杆,陀螺gy520 整机装调绝对没问题,不装大小桨满油门整机震动非常轻微平滑,手抹尾波很静,装大桨正常震动范围,只装尾桨50油门都不到已经震的天翻地覆了,尾管可以明显看到虚影1厘米厚,实在没招了,求指导……现在根本不敢3D

网友A:
给大桨尾桨配平   看你这个现象尾桨质量很不好   还有  检查你的尾中联  看看会不会是有点歪

网友B:
直升机500的尾中联居然用的是M2的螺丝,用久必射。。。看我的改装,改过M3后一直都没射过了

网友:
够惊险的。被伤过手的人,表示慰问!

网友:
楼上的,M3是如何插进去的?自己攻丝么?

网友C:
你的尾桨动平衡怎么做的?尾桨转速太高,静止情况下的平衡工作只是个大概平衡,基本上没什么用,必须在0-100%油门下做尾桨平衡
另外我觉得皮带尾波好像容易产生震动,我的450尾波安装时尾管是插到尾波固定座最里面(忽视那个限位孔),然后固定螺丝上紧,就是保证尾波一定要安装牢固,并且皮带不要太紧。静平衡做完装好尾旋翼组,最后做尾桨平衡,在0-100%油门下观察震动情况(去掉尾舵机连杆,防止意外),发现震动就在尾桨上贴胶布,反复做直到震动减小为止。观察震动主要是看转动时尾轴有无重影和用手感觉尾波震动的程度,平衡做到基本无重影问题就不大了,做到无震感那是最高境界,我反正做不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尾桨动平衡怎么做的?尾桨转速太高,静止情况下的平衡工作只是个大概平衡,基本上没什么用,必须在0-10 ...

平衡方法是参照大桨的平衡方法去做的,先重心再重量,最后连着尾推桨夹桨一起上平衡器,之后安装上尾波转起来观察和感觉,时好时坏,很难达到一个良好的震动程度,有时候地面调试搞好了,上天又不行了。我感觉是尾桨转速过高了,大桨转一圈,尾桨要转四圈又三分之二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500的尾中联居然用的是M2的螺丝,用久必射。。。看我的改装,改过M3后一直都没射过了

兄弟,你这个中联是怎么搞得?自己加工的还是?这真是个根本解决射尾桨的好方法啊,求赐教

网友:
小心怕怕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大桨尾桨配平   看你这个现象尾桨质量很不好   还有  检查你的尾中联  看看会不会是有点歪

尾桨是飞越的那个黄色塑料84mm桨

网友:
看起來像重新製作的尾中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这个中联是怎么搞得?自己加工的还是?这真是个根本解决射尾桨的好方法啊,求赐教

需要有工具和动手能力。。。先将红线处锯掉,扩M2.5孔,攻M3的丝,就行了!

网友:
LS的是高手!!!

网友(2014-12-20):
引用 网友B:
需要有工具和动手能力。。。先将红线处锯掉,扩M2.5孔,攻M3的丝,就行了!

模友可否帮忙改造下,可以的话非常感谢。

网友D:
直接换550尾桨夹

网友:
嘉迪的尾桨夹里面就两个垃圾轴承,止推轴承都不带的。

网友:
尾桨平衡的重要性超过大桨,震动90%都是来源于尾桨。电子秤加平衡器把尾桨平衡搞好,飞机稳定性提高不是一个档次!我的陀螺仪尾感度调整为75没有金鱼尾,尾巴震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有工具和动手能力。。。先将红线处锯掉,扩M2.5孔,攻M3的丝,就行了!

去两头,2mm钻头趟孔,攻2.5的丝足矣~

网友:
这么危机你还救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550尾桨夹

尾轴如何解决?

网友:
1,我的一架万国500esp调试尾巴震动3个月才搞定,发现根本不是什么配平不配平的事情,那么短的尾桨配平也不准,还不如不配,直接质量好点的,不知道你是什么尾桨,飞越5元方尾桨,飞越4元马刀尾桨,富丽2元马刀尾桨都用过,震动最小没震动的是飞越4元马刀桨,其次5元方尾桨,富丽2元马刀桨震动最大。
2,500ESP尾桨转速比1:4.67的确太高了,调的很好才没震动,PRO或者非耐克斯皮传对转齿的1:4.03转速慢点,震动好很多,不过要改机身尾管固定座螺丝孔往后1.5-2mm,要动手能力,我是已经改了。
3,500皮带要比450紧很多,鸡鸡越大皮带越长,越要紧,否则就震动。
4,嘉迪尾桨夹没有止推轴承,自己换或者直接买其他品牌。
5,嘉迪尾轴和尾中联配合紧密程度不知道怎样,你仔细观察下,我的冰人快拆皮带轮尾轴和飞越尾中联配合不是很好,尾轴在尾中联里晃动的很松,造成不同心也会震动,我是自己淘宝买0.9元一根45号钢的4*60的钢轴代替的,效果不错,插进飞越尾中联很紧,但是长了3mm,也没关系,尾中联和尾波箱两头长出1.5mm不影响美观。
6,装配关系很大,在尾管固定座,尾管,尾波箱,尾轴装好后,再拉紧皮带,上紧尾管固定座的2颗3mm螺丝,仔细看一下皮带松紧度和顺滑度,再将整个尾巴装机身上,上紧机身螺丝前看一下对转齿和小齿的间隙,可以通过尾管上下动来调整对转齿间隙,否则太紧也会震动。
7,装配好尾桨,不装大桨,定速试尾巴震动情况,定速模式大桨装不装转速是一样的,这个是实验的结果,油门一点点推,我的500最后调到100油门根没转一样,放心了,如果80开始震动,那飞行情况下油门千万别过80,否则等着射。再在**转动情况下将尾桨两侧行程试一下,保证要皮带没有打架现象,500皮带长一定要紧一点,否则很容易打架引起震动,而且影响锁尾。
目前想到这么点,再想到什么再补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两头,2mm钻头趟孔,攻2.5的丝足矣~

中间的推力轴承孔是3MM的,所以攻3MM的螺丝刚好。。。如果攻2.5MM的螺丝会有虚位的。

网友:
楼主这种情况下,还是先救人,再救机吧。机坏了,没什么事,砍到人,要是砍出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
安全第一啊,还是先救自己吧,你是刚起来,你想想要是飞了2分钟了,转数达到最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