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往复锯(装了滑块)

楼主(2013-04-05):
行不行啊,怎么发帖子。

网友:
图上反了,值得学习,我正好有这些东西,可以照着弄一个

网友:
龙门式往复锯?  期待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到时候借鉴一下,嘿嘿

网友:
工程很大。用料很将就舍得花钱。应当效果不错。
期待中。

网友A:
lz有个过塑机,,,难道也是做PCB板用的?

网友:
用料。。 考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个过塑机,,,难道也是做PCB板用的?

是我捡到的,拆了。做板一开始买了传印纸,铁粉等,没做就觉得不如光敏那种,也买了同样没做过,就搞雕刻机了,做这个锯是为了锯铝型材加固雕刻机电机的固定块的。
装电子元件的塑料盒子都老化变成粉了,还没动过一个电阻。

网友B:
中间的部分是线轨的就更毒了.

网友:
弓锯床锯条的运动轨迹有直线和弧线两种。弧线运动时锯弓绕一支点摆动一小角度,每个锯齿的切入量较大,排屑容易,效率较高。---以上是百度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部分是线轨的就更毒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089&highlight=%CD%F9%B8%B4%BE%E2
     hrd087   前两天做了一个线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1089&highlight=%CD%F9%B8%B4%BE%E2
     hrd ...

硕大个烙铁干啥用的?

楼主:
以前做热缩电缆头用的,现在用冷缩的钢片弹簧,

网友:
这种结构论坛里很多同学很早以前搞过,优点是可以据燕尾。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好像都不太成功。既然使用滑动结构为何不搞成“hrd087”同学的那样?

楼主:
不知道用哪种能搞亮,角磨加砂轮片去边角毛刺,用粘的砂纸打磨去锈,但和用角磨钢丝刷差多,灰蒙蒙的。砂轮片能搞的亮的但怕去肉太多。

网友C:
第一排从左边开始第三个!很好用,就是有很多尘!

网友D:
想要亮就上铣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排从左边开始第三个!很好用,就是有很多尘!

那是一个重型钢丝刷。可以去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要亮就上铣床吧!

我那小铣床都放不下那块板,再一个心疼机子,心疼铣刀。后天下班再试下别的砂轮。

网友:
钢丝刷就好了,其实砂纸磨片也好用,打的很亮,反正要上漆

网友:
下这功夫不如买个二手带锯了

网友:
用铜丝轮上角磨,别用钢丝轮。

网友:
亮光光的好看!

网友:
看上去很搞基的样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是一个重型钢丝刷。可以去锈。

這種我們叫扭股鋼絲刷
舊機器除鏽的利器
完全不傷工件
可以把鐵鏽,油漆及補土完全清除乾淨
另一種鋼絲沒扭在一起的便宜貨請別浪費錢去買
那種一開動會因離心力而散開
非常難用
還是這種好用

网友:
亮光光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我們叫扭股鋼絲刷
舊機器除鏽的利器
完全不傷工件

感谢校长指点,再请教点问题。今天又做一部份,把四个滑块上到铁板上了,有点象雕刻机的Z轴,铁板线画的还可以,冲眼差点(要多练习),就是用铣床钻孔就不行了,1,铁板放不平钻孔头就斜,就是有点打转转的感觉。(钻头为什么要那么长,没有短的吗?)。2,十几洞打好,走动太大了,只好把5个的孔打到了8。5才装上。要是按教学视屏上搞的话,先用中心钻,再测距离啊什么的一天能钻几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油!

打酱油来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的,老感觉这样的造型有点X痛,不知道做出来会怎么样,期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