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当飞控安装位置不标准对飞行方向的影响

楼主(2013-04-05):
只看大图
现在手上有2块飞控,一块A控,一块DOS,装上飞机后,在飞行中松杆后飞机不能直线向前飞行,而是即以一定的半径绕圈,请问这种现象是否是飞控板安装不正所引起的呢?比如说飞控板中心线和飞机中轴线不水平就会造成这种现象?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会影响的呀

网友B:
歪一点点没关系,飞控会调整过来,你打开锁定航线就行

网友C:
估计有影响的。越正越好

网友D:
校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