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V2装上尾桨震动很大

楼主(2013-04-05):
450PRO V2炸鸡后,不装尾桨不怎么震动,装了尾桨震动很大?怎么处理(尾轴换新的了,尾桨也换了)

网友A:
你指的是是尾桨还是尾桨和尾桨夹一起?
尾桨的一点点重量差别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震动区别的,可能是尾桨夹炸的时候有磨损之类的,导致重量不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是尾桨还是尾桨和尾桨夹一起?
尾桨的一点点重量差别不会造成这么大的震动区别的,可能是尾桨夹炸 ...

尾桨和尾桨夹一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桨和尾桨夹一起

那就可能是我说的情况了,
我是sportV2,直接把尾桨夹换了,

网友:
用碳桨试试看还样吗。

网友:
感覺主旋翼組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