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我的飞机 5快电池 都是飞行中 偶尔断电1秒左右

楼主(2013-04-05):
我的飞机  5快电池 两款全新的 ACE  2200  25A  都是飞行中 偶尔断电1秒左右  动力全无 电压告警 1秒左右后 动力恢复一切正常 。电调换过 电机换过  舵机换过  自己感觉就是最近换充电器了  才有这毛病的  高手告诉我什么问题啊 我炸迷糊了 哈哈

网友:
换XT60接头吧。。。

网友:
我建议LZ换一下别的电池试试看看有没有这情况

网友A:
断电一秒,如果这个时候插在平衡头上的电压检测器也开始告警了,那么就代表这电池确实不行了
断电一秒是电调保护,你检测一下电调保护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一秒,如果这个时候插在平衡头上的电压检测器也开始告警了,那么就代表这电池确实不行了
断电一秒是电 ...

2快全新的也这样 没过放 过冲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2快全新的也这样 没过放 过冲过

只有换三轴或者接收看看了

网友:
挨个换终会有结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快全新的也这样 没过放 过冲过

全新的电池不代表没问题,一切以数据为准。有条件可以测试一下全油门的电流是多少,看看电调啥时候保护。

网友:
估计不是电池的事。接收机也换了试试。

网友:
摇控器也会这样的,我理解为飞机也会“断片”

网友:
如果用T插的话,趁早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