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帖】老鸟帮看MWC电机输出问题

楼主(2013-04-05):
前几天,得到几位老鸟帮助,对MWC有所了解,今天调好全部参数,怀揣激动的心情去放灰机,结果~炸了,回来调参界面,发现在飞机放平的情况下,四个电机的输出竟然不同!!(ACC、MAC还有油门都已经校准过了),上图求老鸟帮助:油门开到50%左右,其他舵不动。姿态正常,但是油门不正常!

网友A:
沙发,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还是上天了,未炸,电机启动不同步,等高手回答

网友B:
4个电机油门行程较准 做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我也是同样的问题,不过还是上天了,未炸,电机启动不同步,等高手回答

真的怕怕de要命啊,板子是AIOP的板子,兄弟你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电机油门行程较准 做了没有?

肯定是校正的了,是按照四路同时校正的,参考的是坛子里“新手无敌”的帖子做的

网友C:
刷的哪个版本?把p值调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的哪个版本?把p值调低点试试

版本是2.2的,不知道是俯仰、横滚、还是偏航的P值呢?明天出差,后天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怕怕de要命啊,板子是AIOP的板子,兄弟你的呢?

用的什么板啊?
刷2.2、默认的参数试试~~

网友B:
我的 自制的 2560+GY86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的哪个版本?把p值调低点试试

参数目前是默认的,滤波器听坛子里爵爷的,用98HZ滤波,硬件是AI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自制的 2560+GY86传感器

我的就是默认的2.2版本参数,用的是CROUS AIOP这款,遇到这种问题~~

楼主:
求老鸟帮助啊,不要沉啊

网友D:
帮你顶。。。顺便观摩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怕怕de要命啊,板子是AIOP的板子,兄弟你的呢?

自己用arduino mega2560和10dof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你顶。。。顺便观摩一下。。。

哥们,不会你的红板也出现这种问题吧?实在解决不了,我再试试那款红板咯,哎,牛逼的硬件无法使用,真的是一种悲哀啊~~

网友E:
帮顶下。这个问题咨询下爵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哥们,不会你的红板也出现这种问题吧?实在解决不了,我再试试那款红板咯,哎,牛逼的硬件无法使用,真的 ...

兄弟,这个固件是不是卖家给你的?我的MWC板 用官方下 载的,修改那几个参数也飞不了。完全乱的。。。必须是卖家修改过的才飞得了。但 2.2的我的现在也没法飞。油门起飞可以,一动副翼就想翻,舵量大的不得了,问题是我已经开了自稳了。而且摇杆也是最柔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固件是不是卖家给你的?我的MWC板 用官方下 载的,修改那几个参数也飞不了。完全乱的。。。必须 ...

我2.2是直接下的固件,出现的这种问题,卖家没有程序~生命在于折腾吧,坐等老鸟关照,同时也再用心的去看下CONFIG.H的说明,很怀疑是哪里没有打开或者怎么回事

网友D:
刷 2.1 或者 2.0 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下。这个问题咨询下爵爷。

这个飞控和配置就是爵爷推荐的,私信问了下爵爷的,但是没有回复啊~难道他被外星人带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 2.1 或者 2.0 有问题么?

今天在外地,明天回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在外地,明天回去试试~~

下回我给个 卖家给我的固件 你刷刷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控和配置就是爵爷推荐的,私信问了下爵爷的,但是没有回复啊~难道他被外星人带走了?

没有啊。。今天还见他在群里说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回我给个 卖家给我的固件 你刷刷看。

折腾了一天,似乎没有什么进展~~感觉还是新手,好多东西得慢慢来,不过还是依然充满了兴趣,有时间加我Q吧,我私信你~觉得大家都是在路上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啊。。今天还见他在群里说话的。

爵爷是好人,总结好了再向他发问吧~

楼主:
今天终于在老鸟的带领下飞了,但是很不稳,教训就是,莫要买便宜的电机了。我就是因为漆包线刮不干净,焊接的时候接触不良,造成好好多的问题。哎,贪便宜的代价啊~图中在改死区时间会好多。我改的是DEADBAND 100,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但还是知道的请老鸟说明下~

网友F:
我也碰到了你描述的这个样子.不过我的板子是328P的.
把电调全拔了,在数据流里看油门始终不一.左后这个很夸张,会自动降低油门直到停止转动.

固件2.0和2.2的都试过了.都存在油门不一的情况。

网友:
我的四个电机输出量也很不同,求大神解释啊

网友:
我用的是这块板子,刷的是WMC2.2

炸过一次,GUI看了看,没做Mag校准,结果飞起来头尾反了,操控反了,炸了。

你们用的是什么板子,跟我的一样我可以告诉你一些经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了你描述的这个样子.不过我的板子是328P的.
把电调全拔了,在数据流里看油门始终不一.左后这个很夸 ...

我遇到过一次你的现象,断电重启就解决了,所以每次起飞要下油门或按住检查四个方向是否正确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遇到过一次你的现象,断电重启就解决了,所以每次起飞要下油门或按住检查四个方向是否正确工作

看了很多帖子,结果选择无视数据流,直接上天试了下.
打开自稳,飞行还算稳定.
最后测试时,准备大油门上升.结果离地1.5米左右右前电机突然失速,结果就炸了.
这会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