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变压器的进来

楼主(2013-04-05):
今天得一照明变压器,铭牌上什么都没有写,只写照明变压器,正泰生产。50HZ
拆开变压器比较大,估计超过50W
用万用表测初级电阻111欧,次级2.5欧。
这个变压器输入电压应该是多少?输出电压大概是多少?

变压器铁芯尺寸长85*宽74*厚38

网友:
这种变压器的初级电压大多是380V的,次级作为照明变压器大多为36V,可以接220V电压上看下,如果次级电压在20V左右就可以判定初级电压为380V,因为照明变压器次级输出为36V的安全电压,有相配电压的白炽灯,而其他电压的就没有适合的了。

楼主:
原来如此,先试试接220V的,看会不会爆炸。

楼主:
试了接220V市电,输出交流电压22.2V左右,整流后在26V左右吧。不知道能干什么用呢。

把初级匝数最少是不是可以提高输出,只是不会搞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可降低接入,只是功率相应减少而已。不过50w的一个变压器不叫大吧。。。特别是内阻还这么高。。。
...

50W是毛猜猜的,体积跟100W哪种差不多大。
下回接一段电炉丝看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22V电压整流后的电压不是26V吧,不加电容应该是20V,加电容应该是31V吧。
可以接一个7824做驱动器电源

网友:
告诉你个简单的功率计算法        你这个86MM的铁心    舌宽是86除以3=2.86CM
用舌宽X叠厚再除以1.4    得数的平方就是变压器的功率

网友:
还一个  你这变压器是380V的   现在接220V      功率还要除以1.732  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