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致天行者1680螺旋的检讨

楼主(2013-04-05):
我本着一般不发帖,发帖不一般的宗旨,在极度悲痛的心情下写下这篇文章。

清明拜山没有保佑机机是相当不妥的!
天行者不经历螺旋是等于没有信服力的!
飞机炸到别人楼顶后,人家全部尸体都给回你是不太可能的!(靠dvr的录像找到了炸点,上了楼顶后只找回了机身,机翼,接收机,iiii个舵机,摄像头炸毁。丢失物品是黑狗iii、a控和gps、朗宇x、好淫电调、电池两块、图传发射)
用A控不将输出舵量设为全舵量,是很不安全的!特别是飞天行者。
dos飞控有一个功能比较好,可以设置是方向舵返航还是用副翼返航,而a控就似乎没有这项功能,如果是设置了方向舵返航,这次炸鸡就能避免了,要知道炸鸡前的速度可是肆拾伍码,执行失控返航时,机子身体一侧,他**这种时速也螺旋,我以前飞其他飞机拾贰码时速都不螺。
天行者的尾巴一定要改,一定要改倒T,否则我建议还是买其他款的。

论坛新规定说超过多少个数字就不给发帖,这个规定超级无语。一些数字用大写

楼主:
天行者确实是漂亮的

网友:
有飞控还螺了哇? 拐弯时舵量打大了?

网友:
应该不要用副翼   那就不会了

网友A:
重心往前一点,不能太靠后,参考下其他天行者穿云或者飞十几公里的配置办法吧

网友:
传说中的遗照

网友:
你怎么这么快就到家啦?

网友B:
我一直都很佩服能把天行者飞螺的人。五体投地的佩服

网友:
机体软或者舵机出现问题,也有可能造成螺旋!我的猜想!

网友:
将近万把块钱的东西,就这么拿走了,应该可以告他不正当得利。

网友:
你直接说就剩下空壳不就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很佩服能把天行者飞螺的人。五体投地的佩服

百度视频 搜 天行者 螺旋
吧 有你佩服的!
是不是把重心往前就可以了??往前多少呢?

网友:
没炸到人你应该很开心了。。。不然你的悲痛远不止这些。。。。。。

网友:
玩FPV以来,从来没有飞螺旋过,个人经验:1,别把天行者当无动力滑翔机玩 。2,重心尽量靠前。

网友:
花了大功夫没能找回全尸表示.遗憾,安慰一下。对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那个叼人,表示今年的山他白拜了,会糟报应的!

网友:
珍藏了一年多的天行者 没敢飞 看来大家的经验要吸取 重心靠前  ··过几年要是有时间组起来要切记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安慰一下LZ   看来 那个捡东西的还是个识货的     最恨这样的啦

楼主:
万能的老妈,飞机掉在了她曾经管辖的片区,昨天下午她去帮我询问了小区的居民,今天那个小区的人把所有的零件都还回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行者确实是漂亮的

我记得美国有一款大型运输机也是t尾

网友:
我以为就那点值钱的东西全丢了那。回来就好。

网友D(2013-05-17):
说点 意外的话  有可能舵机 有个坏的

我曾经2架飞机这样螺过  当然不是1680  我的还没有装

舵机是金属数字舵机  装机测试都正常  但是你注意看 长时间看 如果没时间 那把狗放在那录 测试时间起码30分钟--1小时 偶尔动动遥控

我那舵机就是几分钟之后 偶尔10多分钟后 自动转一圈 或者半圈

当时我看了 天哪  这个舵机可是全新的呀 忽然想起来以前总是飞的好好的时候 怎么突然就螺旋了呢  现在明白了 舵机非常重要

看你的视频 失速螺旋是假的 然后前面飞的也还算稳 重心不对 也是假的 因为也还算稳

所以既有可能是舵机有问题 咱RP不行啊

网友:
老的不去新的不来,节哀顺变~

造成螺旋的主要原因是失速,这可能是转弯半径太小导致迎角过大引起的,跟速度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E:
设计问题,天行者螺旋绝对是个设计问题,我自制的天行者就算降到20km/h都不会螺旋,天行者的t尾与主翼高度相近,失速后主翼的乱流打到平尾,自然升降就失效了。倒t就不会被主翼干扰

网友E:
我今天飞我架倒t的天行者无论上厚机翼还是薄机翼,失速后不理它都能自动改出,没有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点 意外的话  有可能舵机 有个坏的

我曾经2架飞机这样螺过  当然不是1680  我的还没有装

多谢兄弟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问题,天行者螺旋绝对是个设计问题,我自制的天行者就算降到20km/h都不会螺旋,天行者的t尾与主翼高度相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飞我架倒t的天行者无论上厚机翼还是薄机翼,失速后不理它都能自动改出,没有飞控!

发一下你那自制的天行者给我看看,我学习学习

网友:
竟然能把飞机配件拆走,那人素质怎么那么烂,悲哀。

网友:
是失控返航时螺的吧,还是切返航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也是天行者,FPV。我好怕的,得马上改下来那个T尾

网友:
当然我自制的机低速性能好点是原因的,我用的是低速性能较好的NACA-M6,但是螺旋就绝对是个设计,懂点空气动力学的都知道,主翼的乱流打到升降上,升降就失效了,你就不可能控制飞机的俯仰,倒T主翼的乱流不打到后面,升降还是有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一下你那自制的天行者给我看看,我学习学习

手头没有图片,但结构是一样的,我就是仿2013年的天行者

其实2013年天行者的倒T尾的修改也等于在默认了这些设计失误

网友(2013-09-01):
看了这个不敢买了

网友(2013-10-05):
刚刚螺旋的人路过,在返航途中螺旋炸机,高度500米,想改出一点戏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往前一点,不能太靠后,参考下其他天行者穿云或者飞十几公里的配置办法吧

好小子1720性能怎么样?

网友:
偶也刚螺旋炸鸡,高度几十米, A控,切手动后立刻螺旋。控制不出。1.4米冲浪者。1000克起飞重量。

网友:
说自己美螺旋的人不要侥幸,指不定下一个就是你。我是在回航的时候螺旋炸鸡,离我就1000米左右,飞了3架天行者了    前几天就遇上螺旋了   改都改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