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给E240电机换过轴承?

楼主(2013-04-05):
有没有哪位给E240电机换过轴承?

楼主:
咱的E240到手就是旧的,也不知道上家换过轴承没有,现在跳得厉害,想自己换换。请有经验的师傅赐教!

网友:
自己动手拆不就完了。原来也是啥也不会的时候就开拆了,不过过程都忘了,反正是闭着眼睛摸呗。里面好像是个新加坡产的NMB轴承。应该有弹簧卡(不过记不大清,也可能是543或243的),有个卡钳会方便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