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真空泵选择

楼主(2013-04-05):
实验室要买一个小真空泵,用的不多,但不用又不行,压力要求也不大
X宝上200左右的,真空泵有旋片式的跟活塞式的,哪个好点

楼主:
真空泵旋片的跟活塞的有啥区别哈,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实验室要买一个小真空泵,用于抽什么气体? 光空气的话无所谓那种  对噪音要求及真空度为首选 若含水及化学成份 选水循环式的为宜

网友A:
我有一个实验室用的,是小日本的。有时间上图给你看下,能用得上的话价格好说。

网友:
选膜片的吧,噪音低,没有什么保养要求,我看化学实验都用。

网友:
旋片的好,好象都不便宜

网友:
绝对是活塞是的好。旋片式气泵因为密封问题达不到很高的压力。活塞式是最好的。

网友B:
以直用改的打气筒手抽的路过。

网友:
不连续使用问题不大,若连续使用建议用进口的,十几年前我们公司做实验要连续40几天不间断抽真空,用了两台上海真空泵产的机器,要两台轮流倒,用一段时间就发热,满屋子都是烟,体积大噪音大价格也不便宜,上海虬江路经常能碰到二手的成色不错的进口真空泵,性价比不错.

网友:
旋片式用碳精片做叶轮的哪种不错.可以一年四季不停机运行.一年半更换一次碳精片.这种真空泵机要1w多.但绝对好用

网友:
不知你的真空度需要多少?高真空唯有2级油密封旋片式真空泵+扩散泵。
石墨旋片,活塞恐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实验室用的,是小日本的。有时间上图给你看下,能用得上的话价格好说。

好啊,有空了给我上个图看看,重量,功率?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得回帖,我心里有底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真空泵一直抽,最后就相当于把进气口堵住了,会不会出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啊,有空了给我上个图看看,重量,功率?

图片我发在交易区了,现在有坛友想要,你要是能用上的话,我发链接给你,你用不上的话我再出给别的坛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我发在交易区了,现在有坛友想要,你要是能用上的话,我发链接给你,你用不上的话我再出给别的坛友吧.

...

不好意思哈,隔膜泵我们实验室有,这个让给其他坛友吧,谢谢

网友:
一般实验室用是旋片式0.5L就可以了。但要经常更换真空泵油、看所抽介质含水量多少,如含水量大的话加个冷井可减少更换油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