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亚托450最近出现大大问题

楼主(2013-04-05):
求求各位大师,电机是花牌TV2900,13T.电调是好盈铂金40安。正常普通模式飞行电机电调非常热,我检查过,皮带松紧正常,电机和大齿的隔间正好,我换过了两个电调都是这样。求求各位大师给个回复。

网友A:
估计是电机拉力过大,换12T的齿轮试试看

楼主:
花牌电机是KV2860,不好意思

楼主:
以前一直都是这样的配置啊,是最近才发现的。飞了3分钟电机电调很热!

网友:
检查控的螺距曲线,油门曲线对不对,再说了,天气热了,设备热点也正常

网友B:
"花牌电机是KV2860"--花牌有这种KV值的电机吗?

网友:
检查动力电插头是否虚焊

楼主:
我的花牌2836 3860KV电机好赢铂金40A电调,之前打错了KV,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好一点
你是用亞坧飞机450配件是用副廠
你说亞坧飛机出現大大问題

我不这样说,没人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电机是KV2860"--花牌有这种KV值的电机吗?

不好意思, 打错了,是KV38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机拉力过大,换12T的齿轮试试看

都说了,以前都是正常的,现在才发现这种问题!

楼主:
都换的3只电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了,以前都是正常的,现在才发现这种问题!

你用手转转电机看看卡不卡吧,可能轴承坏了导致摩擦力过大

网友:
电调换了3个还是这种情况,那你换个电机试一下,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这是正常的,花牌电机是出了名的发热量大,建议还是选择亚拓原厂的450MX电机。

网友:
我的也是啊。

网友:
这里高手 多呀   你上

网友:
这里高手 多呀

网友D:
450mx 25c电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