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低电压保护的pojie方法,改无刷后有续航时间短问题的可以参考

楼主(2013-04-05):
这次折腾起源于我在坛子里面收了一台无刷Super CP,拿到手后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无刷启动困难,到blheli论坛爬了一阵贴子,发现原因是因为SCP主板输出PWM信号的噪声影响,增加一个低通滤波器解决掉了(详细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extra=#pid9716190 )。一个问题解决了,马上另一个问题出现了:续航时间异常短。6块电池,好的能撑到2、3分钟,差一点的1分钟不到就不行了。而且表现很奇怪,不是输出无力,而是飞得好好的,直接主马达停转掉下来。这可头大了,因为正常飞的时候,如果主马达直接停转,那肯定就炸机了。而且关键是停转之前都是动力充沛的,也就是说,飞的时候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会停掉……这还怎么玩儿啊?

没辙了,继续各大论坛爬贴子,发现有类似问题的还不少,有各种说法,大概归纳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如下:

1、无刷并非直焊,而是采用金插的,怀疑接触电阻问题,换直焊可以解决;可是我本来一拿到手就给换成直焊了……
2、Blheli的低电压保护作怪,设置成Off可以解决;虽然我一开始就把它disable掉了,但是我还是读了一下blheli中相关的代码,找到电调上对应的检测点,修改了硬件,让它拿到一个不可能判断为低的电平,再测试,故障依旧
3、焊点虚焊,或者是插头老化,或是导线内断,全面检查重焊可以解决;我检查了一遍,没有类似的问题
4、主马达齿和大齿盘咬合过紧,放松一点可以解决;我检查了我的,手拨动旋翼头靠惯性可以转好几圈,咬合应该是合适的
5、大齿盘和脚架干涉;检查过,没有这个问题
6、电池不给力……好吧,我做了一条转换线,用原来飞MCPX的6块电池也试了一下,情况还要差……12块电池集体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啊
7、尾电机寿命到了,吃电严重……我把尾电机拔掉,机器固定住,重新测试,故障依旧
8、转速和螺距配合的问题;我在blheli里面降低了转速,螺距调整成一直为0,时间有所延长,但是并不明显,最关键的是,闪断的问题依旧存在。

经过了以上的尝试以后,我彻底没有方向了。直到昨晚看到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832&highlight=%D0%F8%BA%BD

PP1652103347 碰到的问题和我一摸一样,同样做了很多的排查都没有解决问题。我感觉,似乎以上的这些要点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也许我一开始就找错地方了,也许这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设计的行为?我开始怀疑scp的主板是否也有电压监测的保护措施。我做过一些测试,发现每次基本上都发生在电池端电压下降到3.5V左右的时候。这个电压是带载的电压,也许scp本来设计的低电压检测是针对有刷电机的,而无刷电机+电调对电流的要求比较高,导致到电池端电压反映出来比较低。比如空载电压3.9v,带载直接就跌落到3.5v了,scp主板发现电压跌落到3.5v了,于是直接就把输出给断了。

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继续做验证实验,方法及视频如下:
1、万用表监测电池电压;
2、拔掉了尾电机连线,避免尾电机干扰结果;
3、示波器监测Super CP输出的主电机PWM信号,上面是滤波前的,下面是滤波后的;
4、启动blheli后,推油,油门保持不动,直到现象出现;
5、期间听到的滴滴声是D7E刷了gale固件后的烦死你功能,1分钟不动任何摇杆控就会叫。
6、问题发生后,推摇杆,除了油门,其他还是有反应的,说明主板仍然是正常工作的,而且和遥控器的无线链路也没有问题。

问题发生的瞬间在1‘40“左右,可以看到电压跌落到3.49x V的时候,主电机突然停转,原因是主马达PWM信号消失了。而主板上的红色LED从常亮转变为闪烁。根据Super CP的说明书,LED闪烁的原因之一是电池电量不足或耗尽……

OK,显然华科尔设计了一个很人性但是很讨厌的“好”功能……对于内阻比较高的电池,放电平台可能比较低,带载的情况下,电压可能低于3.5V;即使略高于3.5V,推油的瞬间电流加大,压降增加,跌落到3.5V以下,主板就认为电池没电了,切断PWM信号,这就跟我们飞着飞着手动去打了油门锁定一个效果了……蛋疼啊!!!

通过这个测试基本可以认定super cp是有内建的低电压监测的,那么问题是怎么破解它,让它在电池电压稍低的情况下继续工作。

我把super cp主板拆下来,观察了一下,很快注意力就集中到这两个电阻上面。

这哥俩,一个2.2k,一个4.7k。4.7k一头连vcc,2.2k一头接地,哥俩中间手牵手,然后接到主控芯片里面去……这简直就是典型的分压采样电路么。简单算了一下,电池电压3.5v的情况下,采样点的电压恰好是1v左右,把2.2k的电阻换成二点四k的话,电池电压应该下降到3.2v以下才会触发低压关断。2.4k是个特殊的阻值,于是找了一个4.7k,一个5.1k的电阻,并在一块儿,搞出一个2.45k的,替换上去,再测试。您猜怎么着?问题果然解决了!

请见下面一段视频:

测试条件和上面一段视频是一摸一样的,连电池都一样。也就是说,这个测试用的电池就是上面发生关断的电池,都没有重新充过电,直接接上去继续实验,

结果愣是多运转了三分多钟,电压掉到3.17v的时候发生关断,和我的计算值完全吻合(2.45k较2.4k大一点,所以关断电压就比3.2v要低一点)。

最后就是上机试飞了,找了一块原来只能飞两分钟的电池,充满,轻松悬停了八分多钟……到最后感觉电机挺无力了,下来一量开路电压,3.66v,轻微过放。至此,问题应该算是完全解决了,可以放心飞了!接下去只要控里面设一个定时器就一切OK咯。

所以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模友,不妨参考一下。不过硬件改动有风险,请谨慎,我可不对您的任何损失负责哦。

ps:下面空的楼层是因为刚才论坛系统有问题,文字只要有数字就发不出,我只好弄成多个截屏发。现在论坛正常了,我重新编辑过,下面的截屏删了,但是空楼没办法弄掉,请见谅。

楼主:
系统正常了,内容合并到顶楼。

网友:
精细活,干不来。。

网友:
辛苦辛苦,不辞辛劳造福机友,要顶,顺便你妹一下论坛。

网友A:
43420 024 420
43450 024 420
005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420 024 420
43450 024 420
00544!!!???

cai神说刚才是系统调试,出问题了,现在正常了

网友B:
大师啊,专业着的呢!  大师可否帮我修主板呢?FBL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啊,专业着的呢!  大师可否帮我修主板呢?FBL100的!

直接找驰远公司不就得了?

网友:
高手啊!电子级大师!~

楼主:
顶楼的一段视频没了,据说违反了国家相关规定,被屏蔽了……

我实在想不明白,一个示波器,一个万用表,还有个在旋转的旋翼,都没说话的声音,只有电机运转的声音,能违反国家啥规定了……

我只能描述一下实验的结果是电机一直运转到电压为3.17v才停下来,同时主板输出的pwm脉冲消失

网友:
楼主实验做得很好,思路也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
很有趣的發現, 似乎 Gcp 的底板沒有這個功能!

网友:
这贴一定要加精

网友:
这个。。。太难了哦,看不懂啊!

网友:
不晓得mcp可不可以这么改

网友C:
super cp肯定有电压检测功能,升级一下接收机程序就能回传电压了。不过低电压保护一般不会设置为3.5v这么高吧,加上不少人正常使用也会烧接受板,不禁让人怀疑华科尔又在那我们做实验呵
话说楼主的马达转动很顺吗?我的黑金电机和磁铁摩擦,转起来一卡一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per cp肯定有电压检测功能,升级一下接收机程序就能回传电压了。不过低电压保护一般不会设置为3.5v这么高 ...

我的黑金没问题哦,您的如果是启动的时候卡,可以参考下我关于scp信号噪声的帖子

我估计华是真对空心杯设计3.5v这个电压的。而且这个电压在firmware中很容易修改,所以完全有可能不同版本的固件这个电压都不同。我的版本正好就是3.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黑金没问题哦,您的如果是启动的时候卡,可以参考下我关于scp信号噪声的帖子

我估计华是真对空心杯 ...

是不接电用手板着转的时候卡

网友:
这个版主必须得射精才得!!多么全面、专业的检测,多么艰辛的思考整改,给了我们深深陷在这谜团中的魔友重新燃起信心与斗志的动力!!
替所有魔友感谢你!!

能否加下qq317710877,方便联系。

网友D:
LZ非常细心,这个方法解决了不少人的问题。

网友D:
这帖子要顶!学习了!

楼主:
重新上传了第二段视频,更新到顶楼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看到这么好的帖子,不顶说不过去!

网友E:
你那2个电阻是在什么地方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2个电阻是在什么地方买的

家里常备的……你如果需要买的话,找0603或者0402的4.7k和5.1k就行

实际上因为替换的是一个连接到地的电阻,所以即使用直插的也是可以改的,旁边就有接地点

如果你自己没什么焊接经验的话,建议不要自己弄,那到修手机的地方找人弄好了,稍微给点钱就行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家里常备的……你如果需要买的话,找0603或者0402的4.7k和5.1k就行

实际上因为替换的是一个连接到地的 ...

太专业了,那电阻是网购还是实体店买,一般的五金店有卖吗?买的时候直接跟他们说0603或者0402的电阻吗?这2个数字代表的是他们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专业了,那电阻是网购还是实体店买,一般的五金店有卖吗?买的时候直接跟他们说0603或者0402的电阻吗? ...

五金店不会有的,淘宝一搜一大把

0603和0402是电阻的封装尺寸,0603对应1.6*0.8mm的电阻,0402对应1.0*0.5mm的电阻

如果您不知道这些,说明您肯定不是搞电子的,基本上应该很难搞定这个焊接……1.0*0.5mm的电阻要焊两头而且还不能搞坏其他东西,焊台也需要良好接地,否则静电可能很容易把主板击穿,所以建议你还是找修手机的弄弄吧,不要折腾自己了。跑去跟他们说帮忙把图上那个2.2k换成4.7k和5.1k的并联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五金店不会有的,淘宝一搜一大把

0603和0402是电阻的封装尺寸,0603对应1.6*0.8mm的电阻,0402对应1.0 ...

我有点担心弄手机不帮弄,或者帮弄我担心他们的技术不靠谱,搞砸。弱弱的问一句,能否把jj或者接收寄给你,麻烦你在百忙之中抽个时间帮帮我。邮费,配件,工时费都是我的,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后果怎样我都能承受,即使无效也不会怨你。实在是受不了这种一分钟就要换电池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点担心弄手机不帮弄,或者帮弄我担心他们的技术不靠谱,搞砸。弱弱的问一句,能否把jj或者接收寄给你 ...

主要是我家里的焊台接地也不是非常好,所以焊起来也有点担心,您要是不怕被搞坏就寄过来呗,只要接收就可以了,电阻啥的不值钱的,您只要自己出快递钱就好了,地址我PM给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家里的焊台接地也不是非常好,所以焊起来也有点担心,您要是不怕被搞坏就寄过来呗,只要接收就可 ...

行,我现在不在家,过两天回去就寄给你,地址你私密我吧。
非常非常感谢你!!你放心,就算弄坏了,或者没效果也都是算我的,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我现在不在家,过两天回去就寄给你,地址你私密我吧。
非常非常感谢你!!你放心,就算弄坏了,或者 ...

私信已发

网友:
问问聪少吧,他或许知晓

网友F:
直接把电阻去掉行吗

网友:
不错 不错  懂电子就系好
我观察过minicp  大概是3.2v之前关断的

网友:
minicp在3.3V时动力输出就会明显减弱,但不会断电。看来推出scp时华科尔更加保守了,或者是和把minicp的强磁电机更换成空心杯电机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电阻去掉行吗

直接去掉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不能两个都去掉,两个都去掉就变成电压为浮空了,不定态反而麻烦了。如果去掉接地那个电阻,那么电池电压都反映在MCU端口上,虽说5.7k限流应该足够,不大可能烧芯片,但总归不是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有点风险吧。

网友:
本论坛最潮流的是电子高手,顶一个!

网友G:
如果完全不用電壓保護功能,可疊焊一個電阻上去2.2k那兒就解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完全不用電壓保護功能,可疊焊一個電阻上去2.2k那兒就解決嗎?

叠焊是并联,结果是导致实际的电阻<2.2K。注意我们是需要它变大,而不是变小。所以真的要叠焊,也是叠到5.7K的上面。你可以叠一个10k或者20k上去,都OK的。

网友:
探索、发现。造福模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叠焊是并联,结果是导致实际的电阻

意思是疊焊一個10K電阻在2.2K上面也不成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意思是疊焊一個10K電阻在2.2K上面也不成嗎?

意思是叠到旁边的那个5.7k上面去

Vout  = R1 / (R1 + R2) * Vin

Vout是主板采集到的电压,R1 = 2.2K R2=5.7k,Vin是电池电压
我们希望主板采集到的Vout大,那么就应该增大R1或者减小R2。并联电阻会让阻值减小,所以需要并到R2上面而不能并到R1上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叠到旁边的那个5.7k上面去

Vout  = R1 / (R1 + R2) * Vin

先謝謝祥細回答,如疊焊一個10k在原厂5.7k上面,斷電保護失效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謝謝祥細回答,如疊焊一個10k在原厂5.7k上面,斷電保護失效對嗎?

……大哥,我觉得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为啥你好像还是很不清楚的样子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哥,我觉得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为啥你好像还是很不清楚的样子呢?

不好意思,還是不清楚2.2k壘焊10k後實際是多少k

楼主:
不是失效,而是触发保护的阈值电压会进一步降低。比如原来3.5v就会触发保护,在5.7k上叠焊10k以后,要2.7v才会触发保护。基本上,电池不可能放到那么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好意思,還是不清楚2.2k壘焊10k後實際是多少k

叠焊,即是并联,并联电阻公式是  1/R = 1/R1 + 1/R2
2.2k并联(叠焊)10k后即为1.8k
5.7k并联(叠焊)10k后即为3.6k

如果您还是搞不清楚,只要记住一句:把10k叠焊在5.7k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謝謝大哥,完全明白了,晚些可幫朋友改裝了,真是萬分感激,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把电阻去掉行吗

应该是不行的。主控芯片的3.5V保护阈值电压是取自2.2K和4.7K的分压值。这个分压值约1.1V。如果降低到3.2V还要保持这个分压值,则或者是增加2.2K或者是减小4.7K。如果去掉2.2K,这个分压值在VCC=3.2V时就绝不是1.1V了。如果主控芯片的这个输入端的阻值大大于4.7K的话,那这个电压就会接近3.2V了。这个保护电压就会失效了。

网友H: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楼主,是4.7K还是5.7K ?不过我的印象中电阻好像没有5.7K这样一个分档吧?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楼主,是4.7K还是5.7K ?不过我的印象中电阻好像没有5.7K这样一个分档吧?也可能是我孤陋寡 ...

按照电阻序列值,应该是5.6k,我没有把它拆下来测量,而是直接在板子上测得的是 5.6xk,接近5.7k,所以我一直说是5.7k;实际上应该是5.6k的电阻吧,只不过阻值上有误差。您如果有scp的主板的话,也可以帮忙用表量量那个电阻是不是5.6k的,也许正好我这个跑到5.7k那边去了。

网友:
大神呀!~~~可惜我不懂电子元件。。没发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