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拆完卡盘的后遗症,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3-04-05):
前几天手贱,拆下卡盘,过程比较坎坷,砸过,但不暴力,见到法兰与卡盘的接触面比较粗燥,轻轻用二千号砂纸打磨了下。紧了下主轴间隙螺母,之前车工件容易振动,估计是主轴松了。现在装上去,卡盘夹工件跳动两丝(工件伸出端约两cm测)高速变成三丝,但是认真看得出夹住的光杆有点晃动。测得一些数据也正常:主轴外圆跳动一丝内,端面也是,法兰外圆跳动一丝左右,端面(与卡盘安装面)也是1丝左右,卡盘安装后外圆跳动二点五丝左右,现在发现问题:
1、尾顶与主轴不同心,尾顶向左偏0.3mm左右(目测)那个怎么调呀,尾顶没地方调的
2、主轴用力摇动,径向偏移4丝(夹粗九mm镗刀杆十mm处测),主轴间隙螺母已经调紧了,这个是不是先天刚性太差了,还是没调整好?
3,测过主轴凸台外圆,低速两丝,高速四丝,其他地方没这个问题,好奇怪。
4、现在试车工件,掉头车时候两个外圆不铜心,车出来像曲轴样,以前好象可以同圆形,最多有条接痕迹。

楼主:
发帖怎么限制阿拉伯数字啊,ri~~~,只能改成中文数字。机床见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8777

网友:
帮顶,等看结果

楼主:
无从下手了

网友A:
三个螺丝收紧时用力不均匀,有其中一个收得过紧了,会导致卡盘端面不垂直。放松重新上紧,每个上紧半圈,慢慢将三个上紧为止。

网友:
我的车床卡盘夹件调动6丝多,我也不想去搞。呵呵对精度没这么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螺丝收紧时用力不均匀,有其中一个收得过紧了,会导致卡盘端面不垂直。放松重新上紧,每个上紧半圈,慢 ...

好,试试,多谢先。

网友B:
主轴承应该有问题,吊紧了还有4丝间隙不好啊,卡盘螺丝吊紧很有讲究的,吊紧时可以先把样棒夹紧一边打表一边拧螺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承应该有问题,吊紧了还有4丝间隙不好啊,卡盘螺丝吊紧很有讲究的,吊紧时可以先把样棒夹紧一边打表一边 ...

车床很小,不知道是不是先天刚性问题,测法兰处没有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螺丝收紧时用力不均匀,有其中一个收得过紧了,会导致卡盘端面不垂直。放松重新上紧,每个上紧半圈,慢 ...

试过还是不行啊。

楼主:
大家支招下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支招下拉

我又来了,你拆卡盘的时候 做记号了没有!!?洞洞对洞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又来了,你拆卡盘的时候 做记号了没有!!?洞洞对洞洞

主轴与法兰连接没有做记号,法兰与卡盘做记号了,按照记号装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轴与法兰连接没有做记号,法兰与卡盘做记号了,按照记号装上的。

那我也搞不懂了,建议慢慢调试3颗螺丝试试,回头再来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也搞不懂了,建议慢慢调试3颗螺丝试试,回头再来看看结果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承应该有问题,吊紧了还有4丝间隙不好啊,卡盘螺丝吊紧很有讲究的,吊紧时可以先把样棒夹紧一边打表一边 ...

在什么地方打标,多少系算正常?

网友:
应该是在卡盘端面(接近边缘处)打表,用手转动卡盘,数值大的那个位置螺丝上紧一点,直到整个端面数值趋向相等。

网友D:
法兰与卡盘的接触面轻轻用二千号砂纸打磨了不至于有后遗症。
卡盘的外圆精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夹持精度。
尾顶的前后是可调的,上下是不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兰与卡盘的接触面轻轻用二千号砂纸打磨了不至于有后遗症。
卡盘的外圆精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夹持精度。
...

我的尾顶是不可调的。。

网友E:
拆卡盘的时候太用力,可能造成法兰挤伤,
实在不行的话用刀轻轻自宫一下,先在子口的外面轻轻碰一下看看是不是能一圈都吃上刀,
如果轻轻上刀 一圈都吃上刀的话说明还是装卡盘时的问题,如果某一点吃上刀了那就需要自宫了。
装卡盘,不要先把一个螺丝拧的过紧,一点一点拧,多转几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卡盘的时候太用力,可能造成法兰挤伤,
实在不行的话用刀轻轻自宫一下,先在子口的外面轻轻碰一下看看是 ...

多谢,现在卡盘跳动3si,尾顶还是有点点不同心,不管了。。

网友F:
我记得装花盘时不用调,外圆、端面直接车一刀,然后装工件开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装花盘时不用调,外圆、端面直接车一刀,然后装工件开干。

牛啊

网友:
2丝对于一般国产车床已经是的允许精度了,并不离谱,紧紧主轴锁紧螺丝就行了,没事你拆它干嘛?真如楼主自己所说:属于手贱落个郁闷+烦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