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 螺旋总距调整 问题

楼主(2013-04-05):
按照软件说法  我不管怎么调整拉杆长度  都不能达到 最大  最小螺距  都达到一样的 度数
我只能按说明说的  在最大螺距的时候 达到螺距度数   最小螺距 我可以用遥控里面的螺距曲线 调整的和最大螺距 度数一样吗?

请各位给我解答一下  多谢

网友A:
调控里的pitch行程。

网友B:
前一个页面修订那里调节零螺距的十字盘高度,上下行程一致后在调整连杆使0螺距正常,调整集体螺距后,记得检查十字盘最高和最低点升降和副翼不会导致干涉

网友C:
VBAR本来上下行程就不一至,因为桨效的原因 。
通常正螺距要比负螺距大。
因为正螺距桨效果小,机身档去一问分风。
负螺距的时候,效率高。

网友D:
你确定在调平十字盘的时候大桨调为0度了么?你想用曲线来调整正负螺距的想法是不可取的。还是得调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控里的pitch行程。

先前已经调整了  达到 正负100  所以现在不能调了吧  要不会乱的

网友:
我的调好0位以后几乎没调整就是正好的正负螺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在调平十字盘的时候大桨调为0度了么?你想用曲线来调整正负螺距的想法是不可取的。还是得调拉杆。

那个界面是调整 拉杆是可以调成0度的  但是后面界面  正负螺距  就很难一样了

网友:
我没有管正负螺距一样的问题,只要达到需要的螺距就可以了吧。。同问,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界面是调整 拉杆是可以调成0度的  但是后面界面  正负螺距  就很难一样了

正负稍有不同没有什么

网友E:
调整斜盘的三个拉杆的长度,应该可以调整到正负桨距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BAR本来上下行程就不一至,因为桨效的原因 。
通常正螺距要比负螺距大。
因为正螺距桨效果小,机身档去一 ...

有道理哈字数

网友F:
沙发说对了
调节PIT通道 假如一边是100 另外一边是-90%

网友:
先物理调机,再数字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沙发说对了
调节PIT通道 假如一边是100 另外一边是-90%

这样 不能达到 100%的 可以吗? 如果可以 我就开始调整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控里的pitch行程。

这样不是 行程100%了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个页面修订那里调节零螺距的十字盘高度,上下行程一致后在调整连杆使0螺距正常,调整集体螺距后,记得检 ...

请问 如果在这里调整集体螺距  这样舵机臂  就不是水平的了  这样才可以上下行程一样  从而正负螺距 达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斜盘的三个拉杆的长度,应该可以调整到正负桨距一样啊!

舵机行程不同  就不行  如果你要求达到三平  舵机臂水平 十字盘平  大桨平  物理调 很难达到  除非你不管舵机臂水平  用十字盘调平那里  调整螺距  让十字盘处于中间  但这时舵机臂 一般不是水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 如果在这里调整集体螺距  这样舵机臂  就不是水平的了  这样才可以上下行程一样  从而正负螺距 达到 ...

我是这样调的:1、先校正通道,使遥控器的通道信号和vbar的通道一致,调整SUB TRIM使各通道行程量都达到100%,中立点时为0,按设定中立点保存后自动冷启动。

2、修订中:这里就是调舵机的中立点,装舵机臂尽量90度,稍有差异调整图中频道1、2、3的数值达到90度。三个数值这里调好后不能再动,否则舵机臂又不平了。
3、检查十字盘水平,如有高低调整舵机连杆,pro版的可以最大最小螺距时十字盘水平测一下。同时相位臂基本水平,调整浆夹拉杆,使大浆螺距为0。
4、螺旋总距中最大螺距的调整,参数80~100一般是正负12度,上下不对称可以调pitch行程。
5、循环螺距80~100间调到8度。

如有不对请老鸟指正。

网友:
1:调整控的中立点
2:调整舵机的中立点,保证舵臂水平,中点水平,大桨正负12度,假如正负度数不一致,调整斜盘舵机的三个连杆,假如正桨距13负桨距11的话,调整斜盘的三个连杆收一圈,这样就可以正负都是12度!
3:一般调整到正桨距比负桨距大一度
4:最后调整循环为8度
如有不对请老鸟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沙发说对了
调节PIT通道 假如一边是100 另外一边是-90%

这就是正常说法,因为v8是选90度十字盘的所以正负螺距可以独立调,不像3gx的是ccpm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调的:1、先校正通道,使遥控器的通道信号和vbar的通道一致,调整SUB TRIM使各通道行 ...

朋友说的第四点  上面已经调好的 行程  就会变化了  这个没问题吧?  我目前就是这么调的  在这地方 调整螺距的 行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说的第四点  上面已经调好的 行程  就会变化了  这个没问题吧?  我目前就是这么调的  在这地方 调整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 就是觉得 这样 行程就到不了100了  纠结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