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OS飞控的定点测试

楼主(2013-04-05):
如题
ATG 700轴距的六轴
DOS飞控加GPS 2.1固件 默认参数
2212 1000kv
电机
加ATG十寸的浆
狮子的3S锂电4200毫安十分钟左右
硬挂银狗三 没安
云台
楼下上图

楼主:
之前是乱飞的 后来才定 随便看看别喷 我们学校比较渣 我技术也比较渣
关于DOS的减震问题
之前装在飞越仿的F450机架上很晃
新手当时也不懂也没做浆平衡
整个架子都很震
用了减震架好了很多
但是在六轴上直接用泡沫双面胶粘上了效果出奇的好 郁闷啊

楼主:
这是之前的四轴 抖得厉害
四块飞控 KK找不到了
直接用泡沫双面胶固定
来个大图
视频中没用到云台
楼下放一个用了云台但是没接增稳的狗三视频 用的是APM也是这架六轴

楼主:
六轴的APM视频 除了飞控其他的和之前一样 未装GPS
这个是四轴的定点 不是很稳
求别喷 处女贴啊这是

网友A:
顶贴顶贴顶贴顶贴顶贴顶贴顶贴顶贴顶贴顶贴

网友B:
上个JJ图看一下

网友C:
顶下LZ啊。。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