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科尔D10控伟力959摄像 泡泡机等

楼主(2013-04-05):
1、开控 选择和959对频的的名字
2、进入模型设置

3、进入混控

4、找到通道6 选择一段式 再选择输入,找到ELEDR,选择保存退出。

插电对频 哦也 拨ELEDR 录像的灯是不是变红了,呵呵。

我是刷的这个固件:http://www.rctw.net/thread-241130-124-1.html

网友:
坐头位看

网友:
搞不出来啊~~头痛

网友:
不懂,线怎么接,华科尔好像遥控不了伟力的飞机,

网友:
研究研究,还没买。

网友:
试试看再说,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直用D10 飞 911 和949 ,看能否控制 949 开灯。

网友A:
949 的LED开不了。看看有没有朋友能控制到 949 的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49 的LED开不了。看看有没有朋友能控制到 949 的灯的。

可以的指定到另外一个开关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指定到另外一个开关就行

感谢指导,还是通道6么?具体是哪个开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指导,还是通道6么?具体是哪个开关呢??

用我说的同样的方法 来指定一个开关就行,但是你设置好以后不用这个对频其他四轴,因为说到底这是个混控开关,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用这个对939 结果一下满油上天了。换5通试试,指定另外一个开关上来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我说的同样的方法 来指定一个开关就行,但是你设置好以后不用这个对频其他四轴,因为说到底这是个混控开 ...

还是没成功,慢慢折腾吧,多谢楼主指点:)

网友:
要加装959控的高频头吗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 固件 共享下,在那个贴子里 不知道是哪个版本

网友:
是不是还得换高频头啥的?求教程

网友:
看帖必回!!!!

网友(2013-05-05):
没看懂,水平太低了

网友:
这里大家都不爱共享啊

网友:
楼主你试成功了吗?V959你能控灯与拍摄?不是标题党吧?

楼主对不起,我收回之前说过的话,我试成功了,下面我有跟贴说一下我试好的情况,谢谢楼主了!

网友B:
我终于试功了,之前不成功的原因是我的请人改了高频头的D10刷的是SUVSUV大神的万用固件,在FLYSKY协议选项中进去还有一个V9x9的开关选项。把他打开后就可以实现伟力V929的灯控,V959的灯控、摄像、连拍功能,但我试了很多种方式或不同键位的设置,都只能是打下来一次是开,再提上去打下来才是关。这点我很纳闷,还要请教高手,这个该怎么设置可以,0为关,1为开。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如果同时在玩V929和V959,为了避免错打开关,让V929突然飞升的话,最好分开两个配置。
我先说说V959的灯控、摄像、拍照的通道,灯控是用的通道5、摄像是用的是通道6、连拍是用的是通道7、这些都可以定义到D10不同的开关中;V929只用设置灯控就好,灯控是用的通道5,其它可以不用设。
最后你还可以将FMODE0/FMODE1/FMODE2调置成100%、80%、60%的舵量,也可以将ROUD0/ROUD1设置成安全开关,将电机打开或关闭。
我觉得买个D10加高频头,刷SUVSUV大神的万能固件,可以通杀使用FLYSKY(富斯)协议的V911、V912、V913、V929、V949、V959的系列产品(这些的机子要么是我有,要么就是用朋友的机子试过,都爽飞),设置也很简单,除了3通道是正设,1、2、4都的反设。因为FLYSKY(富斯)协议,还可以控GT3-B的收机,所以我家还用他来控无限的94111大轮车,但距离就比较近,经常会有脱控的情况发生。
刷了万用固件还可以兼容DSM2/DSMX(Mcpx/Ncpx/130x等机)、九鹰等协议,我用AR6100e/AR6200的收机飞过固定翼,但因AR6100e实在太山寨了,建议大家不要用来飞固定翼,不然飞丢了可不关我事呀。
我能体验到的就这么多,但我看到还协议还可能支持泉速/思凯利Skyartec的协议,但我没机试,不知道行不行,待达人给出测试情况。

网友:
来学习一下,看完就走。

网友:
这个太有技术难度了

网友:
呵呵,D10刷的这固件不太会用,看教程没明白,没想到看了这贴明白了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终于试功了,之前不成功的原因是我的请人改了高频头的D10刷的是SUVSUV大神的万用固件,在FLYSKY协议选项中 ...

在FLYSKY协议选项中~~~ 我刷的最新版本里面只有一个对频绑定开关的选项。 朋友你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B(2013-06-04):
引用 网友A:
在FLYSKY协议选项中~~~ 我刷的最新版本里面只有一个对频绑定开关的选项。 朋友你用的是哪个版本?[/backc ...

我用是固件版本是:

Deviation固件版本:
devo10-ddec15f8dd7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是固件版本是:

Deviation固件版本:

你好,能告知版本么?这个信息是刷了才看得到 比如 v3.1 v2.4.1.2啊。

网友:
怎么对频呢?问淘宝店家说只能用原装小破控啊

网友:
成功了,换suv 大神 3.0以上的固件就成功了。

网友C:
是不是要拆了d10加上伟力控的高频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要拆了d10加上伟力控的高频头啊

楼上正确

网友:
7e可以换高频头控9x9不,g大的固件

网友(2013-07-12):
刚才玩了一下,飞行时间才三分钟

网友(2013-08-11):
真心没看明白!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终于试功了,之前不成功的原因是我的请人改了高频头的D10刷的是SUVSUV大神的万用固件,在FLYSKY协议选项中 ...

请D10能用959摄像头开关的朋友给个固件下载..因为我的还是不能用.应该是固定版本不对.我买了摄像头和吹泡泡但是不能打开那些开关..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终于试功了,之前不成功的原因是我的请人改了高频头的D10刷的是SUVSUV大神的万用固件,在FLYSKY协议选项中 ...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D10能用959摄像头开关的朋友给个固件下载..因为我的还是不能用.应该是固定版本不对.我买了摄像头和吹泡 ...

应该是3.1X版的,我刷了SUVSUV3.12和3.15都有!

网友:
有没有拆V222的朋友啊
  听说伟力V9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器一般是用A7105无线模块,跑富斯一样的协议;
伟力V2XX系列直机或四旋翼飞行器一般是用nRF24L01无线模块,跑驰远一样的协议
  入手V222这个高频头该怎么改啊? D10控求大神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