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电池讨论帖!(MCPX/FBL100/WL922)进!

楼主(2013-04-05):
不知大家都用什么样的充电器给上述小飞机充电,我最早的时候是用的IPAD充电器,电池充的很快,挂的也快,现在用一个三星手机充电器。FBL100电池是3.7V 300mAH 30C的,充电器是:输出电压5V  0.7A ,一次充两节。我没有用一拖N的那种充电线。现在个别电池出现了问题,当然我也不确定到底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尾电机耗电量加大还是有刷主电机碳刷消耗的问题,之所以觉得是电池问题,是因为有的电池装上去,续航什么的时间还算OK,3分钟左右,剩下的大部分就是1分钟就挂掉,油门最大飞机仍然下降。有趣的是当油门一半的时候,飞机悬停很稳但再往上明显感觉转速下降,飞机缓慢爬升(刚充满电的电池),像是哪里摩擦突然增大,我记得飞机刚买回来的时候轻轻向上一点油门,飞机就会很迅速的爬升,刚开始我还不适应,现在明显就是爬升无力,大油门耳听电机转速有下降趋势,而且很快电池就没有电。我检查过大齿和主轴轴承的间隙,中间是没有匡量的,咬的很紧;也检查了电池通往接收板的线,没有开线的问题;
不知上述情况还会是哪里的原因,我甚至不确定是不是电池的原因,因为如果去掉大桨空转的话,感觉电机是非常有力的至少转速上相对刚买的时候是没有变化的(这是否说明主电机没有问题?),莫非是螺距的事儿,因为有的时候会打到大奖 拆机发现中联部分有个连接浆夹与舵机的拉杆有点斜,而且与卡那个连接杆的卡槽的一边发生了摩擦,部分已经变白。
另外还想请大家说说这样的电池应该怎么充?如何保护电池?如果过度放电还能不能有补救措施?

小弟入魔初学者,恳请大师们进来指教!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每次飞到爬不起来应该是电池过放了

另:没用平衡充?貌似iPAD插头只是个变压器,没截止功能

网友B:
买了个一拖三的充电线,用BC168接在3S位置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每次飞到爬不起来应该是电池过放了

什么是平衡充?专用充电器吗?它配的线就是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一拖三的充电线,用BC168接在3S位置充电,

什么是BC168  ?平衡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人甲表示:

每次飞到爬不起来应该是电池过放了

原装配的有充电器,充满了会自动断电的!

网友:
你买个平衡充电器吧

网友:
用平衡冲吧

网友:
来这235113465中 国航模专业小鸡群!   欢迎您的到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BC168  ?平衡充吗?

是的,百度之

网友C:
IPAD,三星只是変压器, 不是充电器, 充电綫路在机子裏!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AD,三星只是変压器, 不是充电器, 充电綫路在机子裏!

原装配的有个充电器,但没有电源,这是不是证明我用什么变压器都可以?

网友D:
5imx论坛不是很好的交流平台吗?还经常有人要搞航模专业群!能搞到5imx论坛这么好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装配的有个充电器,但没有电源,这是不是证明我用什么变压器都可以?

(MCPX/FBL100/WL922)    你有的是是那款机子 ??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PX/FBL100/WL922)    你有的是是那款机子 ??

WL9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5imx论坛不是很好的交流平台吗?还经常有人要搞航模专业群!能搞到5imx论坛这么好吗?

论坛的缺点是没有及时性

网友E:
你的问题应该不是过冲。。。。。伟力自带的充电器一般冲不满电池。。测试过一般就到4.15的样子。如果中途断电的话4.0几他就不会再往里面充电了。。。通常玩这种小飞机最常见的问题是电池容易过放。。因为一般不会飞着去测试电池电压。。。都是通过判断电池是否有力来判断。。这样的缺点是通常感觉没力的时候已经是过放了。。过放会减少电池的容量爆*力。。。其实就是一个意思。多次的过放还会让电池怀孕!!伟力的电池电芯我个人觉得不咋地。。

网友:
fbl100的电池经常飞到3.3V。。。

网友:
WL922 已配充电器,但要外接 5V 变压器, 或可用电腦的 USB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应该不是过冲。。。。。伟力自带的充电器一般冲不满电池。。测试过一般就到4.15的样子。如果中途断 ...

多谢解答,什么是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