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9牌罐头,不会沉的罐头!

楼主(2013-04-06):
7009小罐头,沉重的小罐头——500G,电机是2212  3500KV  电池2S 2200 20C , 好盈40A改的水冷,原装舵机扎带固定,自己做的轴2转3。还有一个被虐了一万次的吸水舵。明天下午看天气如何,去试试水。

网友:
好迷你的样子

网友:
呵呵!里面满满的。

网友:
水线很粗,,出水口很霸气,,总之,很霸气

网友A:
这出水嘴断过吧?
不错,帮顶

网友B:
出水口在上面也好 能看得到冷却水量是否够。。  我的船又悲剧了。。 2040 3200KV 还是电机过热 只能用到大半油门 全油门几圈就烫手 可能是电机的问题 看样子一定要换桨
这个船就当实验品 目前很想DIY一根船轴 等过几天有空去五金市场买点零件 几十块的不锈钢成品船轴太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出水嘴断过吧?
不错,帮顶

哈哈,那根本就是一颗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水口在上面也好 能看得到冷却水量是否够。。  我的船又悲剧了。。 2040 3200KV 还是电机过热 只能用到大半 ...

我向别人学习搞出来的东西,交流一下。

网友:
这几天混了几个Q群 他们说 我这个出轴角度 出轴长度 都不对 绝对跑不快+烧电机 电池位置也不对 OK 重新来过 等我的新帖子吧

网友C:
这船是玻璃钢的吗? 在哪买的能透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船是玻璃钢的吗? 在哪买的能透露一下吗

7009,自己掏宝一下吧,我不建议改着条船了,因为太小了,克服不了反扭力,每次开船它都因为电机的反扭原地翻滚好多圈,我都不敢用正常的启动方式了,现在电调是直机模式,柔和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9,自己掏宝一下吧,我不建议改着条船了,因为太小了,克服不了反扭力,每次开船它都因为电机的反扭原地 ...

准备做一条试验船  我正好不需要螺旋桨....用X宝那个喷水推进器.

网友:
嘿嘿.第一次见,支持

网友:
搭车出一个7009的尸体·~·才买一个多月·~~电调烧咯两个·~自己搞不来防水·~~~~不想折腾咯·~~要的代价哦·~~1388197566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向别人学习搞出来的东西,交流一下。

车出来的? 后面粗是不是为了减小共振?
我只有电转加砂轮片 估计要车成这样有点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向别人学习搞出来的东西,交流一下。

后面的铝套是直接套上去的? 外面在上轴承 中间是王管? 这样得要多粗的轴套啊?
我看很多人的轴都是这样 前段细 后端粗 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的铝套是直接套上去的? 外面在上轴承 中间是王管? 这样得要多粗的轴套啊?
我看很多人的轴都是这 ...

没有你想的这么复杂。细的轴是2MM的45#银枝钢,后面粗的是外3内2的304不锈钢管,把2MM通进去就可以了。先比划一下,再把后面粗的304不锈钢管开出螺纹来,然后用高强度的厌氧胶注入304不锈钢管里面,旋转着2MM的轴快速插入,一定要快,大概5秒就固定了,慢了就前功尽废,搞出一条垃圾来。最后截取一节外4内3的管子出来,一样是用胶水,粘住用来顶轴承。这就完成了。轴承是用2*6*3x1,3*6*2.5x1,3*6*2.5x1法兰,单位MM。轴套用6*8就可以了。

      做这个不用车床,一把手电钻足够了。例如要切割2MM的轴,先把轴装上钻夹头,夹紧,然后要多少就在那个位置用铁钳钳住,一开手电钻——切割完成。我全部都是这样做了,我的电钻是1——13的夹持,做条轴,轻轻松松。只有想做,有耐心做,精度绝对没问题。

网友:
昨天在淘宝上面和一个做磨具顶杆的沟通了一下 可以定制前3后4的顶杆。。。 这货65NM钢 够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