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新手,请教如何关闭默认自稳,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3-04-06):
  我有个MWC的飞控,用来飞固定翼。简单调试过,自稳模式下舵面摆动这些都没有问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飞控通电之后默认就打开了自稳(晃动飞控板,舵机转的呼呼的,没上天飞过,但是我感觉这是所谓的自稳模式)。我想用AUX1来实现自稳,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如何关闭开机默认自稳定。如果您知道答 案,请您帮帮我。不胜感激。

我看说明书上说(1.9之类的老固件),LEVEL是自稳,通过AUX1来调整开关状态。 因为我一次还没飞过,如果状态不对,我怕炸鸡。我想能否飞高点再开自稳看看效果!

  附上我的GUI截图

网友A:
这个貌似是2.2的版本吧 里面的angle是自稳功能 AUX1 接到遥控器空余的通道就好了 最好是三段开关  再看对应的方块  如果你的开关打在哪里想让他自稳 就把相应的方块左键点亮 飞之间记得校正磁阻计和加速度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2.2的版本吧 里面的angle是自稳功能 AUX1 接到遥控器空余的通道就好了 最好是三段开关  再看对应 ...

目前我知道如何利用空闲通道打开ANGLE。关键问题关不掉,就算啥都不设置,通上电摇晃飞控就开始自稳,舵机顿时摆动。
首次试飞我觉得还是不要打开自稳,等有了一定高度再打开。目前遇到的就是这个难题。

网友:
不懂。。。新人路过拿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知道如何利用空闲通道打开ANGLE。关键问题关不掉,就算啥都不设置,通上电摇晃飞控就开始自稳,舵机 ...

如果那个白色的方块没点亮的话对应的开关下自稳就是关闭的,比如,你的三段开关对应low  mid. high那么如果你把high点亮,你的开关拨到最上面时候自稳才会打开,其他地方是关闭的,如果你把high 和mid都点亮,那么三段开关在中和高两个档位都会激活自稳功能,你说的一开机舵机就抖动可能还有磁阻传感器和其他传感器作用的原因也可能是飞控板没有放平整

网友:
晃晃飞控板舵机有反应那就说明是正常的,不然飞控还有个毛用,所谓自稳是你不动遥控器飞机会按照相对不变的姿势进行飞行

网友B:
PASSTHRO 是固定翼模式下,关闭自稳的方式,即不经过飞控控制,接收机直接控制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SSTHRO 是固定翼模式下,关闭自稳的方式,即不经过飞控控制,接收机直接控制舵机

楼上正解,非常感谢您。感谢所有热心的网友给予支持。

网友:
新人路过拿分

网友:
这种事情一定要去咨询爵爷

网友:
只是靠陀螺的作用其实也不是自稳,只是抗风变好了,有加速度的辅助才能做到自稳,要看怎么理解这个,当然不经过飞控干预直接控制舵面的话,肯定就是全手动了(试试7楼的办法)。

楼主:
有哪位朋友飞过MWC固定翼的。

网友:
新人路过拿分。。。

网友:
大大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2013-05-30):
我也是想用MWC飞固定翼的,就是不知如何调试,想请教各位大侠,请加Q46494484,教一教行吗?

网友:
右侧的pid项,level一项是自稳,如果你想全手动,把pid的值全归零,就变成全手动了,不过我试过,控制不了。

网友(2015-05-07):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是2.2的版本吧 里面的angle是自稳功能 AUX1 接到遥控器空余的通道就好了 最好是三段开关  再看对应 ...

请问我的飞行器开了自稳没反应是怎么回事?机身倾斜点击没反应,转速不变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