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伺服电机D一台雕刻机-在此请教各位高人-先谢了!

楼主(2013-04-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要DIY自己不了解的东西,过程会很痛苦
除非有朋友能一路帮你到完工

网友A:
我做过齿条机 是我的第一次DIY 建议是如果不是做高性能机没必要去D

网友:
可以这样算,我那图片是400W的,电机,电机转一圈只动了5MM,你的机器能做到电机1圈走5那么就可以用400W伺服了,但齿条不变速是做不到的,伺服电机转速快,你一定要减速比特别很高才行

网友B:
200W的伺服力气很小的不能用,我用86电机113长的,再加1比5变速,

网友:
伺服配齿条不怎么和谐。。

伺服的优势在于高速性能,以及定位精准。。。。。但是偏偏你用齿条正好抹杀了这两点。。。何必呢。。

还有,,伺服的锁紧力矩赶不上步进,,,用丝杆还好,可以放大力矩。。。。齿条就够呛了。

你还不如用110来的爽快。。

网友:
齿条 +伺服?

=
土枪 + 瞄准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伺服配齿条确实有点浪费,特别是精度上,但行程太大没办法呀,2.5米的行程总不能用丝杆吧,2.5米长 ...

个人觉得只要力矩留足够的余量,正常的工作速度,步进的稳定性还是可靠的。。

当然,,伺服肯定是可靠的多,毕竟屁股头有个编码盘在做半闭环。。。。

有钱的话伺服大减速用在这个上面还是比步进好的,,比如减速10倍,,,力矩也大了十倍。。。。。呵呵。

网友A:
减速比大了不要钱吗?机械间隙跟价钱成反比 看看做五轴的Tx们吧。2。5米用50mm丝杆钢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伺服配齿条确实有点浪费,特别是精度上,但行程太大没办法呀,2.5米的行程总不能用丝杆吧,2.5米长 ...

市场上大部分齿条机1200*2500行程的雕刻机都是86电机的,现在不用同步带减速了,用齿轮减速4倍。性能也都稳定啊,大家也都不停机的用,你还是用86吧,嫌113的短你可以用更长的,我做的雕木雕石头的都是86的113长,速度可以F15000,一般都用设定在F6000以下,很稳定,没那么多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速比大了不要钱吗?机械间隙跟价钱成反比 看看做五轴的Tx们吧。2。5米用50mm丝杆钢刚的

50丝杆价格也不低。。而且配合这个丝杆的丝杆座价格也不低。。

楼主既然用齿条了,显然无需要很高精度。。。。 给个轴配个减速头就行了。。。总成本要低一些。。。。

网友:
伺服电机长处是高转速高精度,所以用减速机才是正路,要比低转速力量,直接用步进不更方便?
何况要用齿条,一个小齿轮周常起码几十mm,等同丝杆Pich几十mm,不减速那得多大伺服?
所以先设定移动速度,在估计每一轴负载的重量,然后在估计伺服W数跟减速比
三轴中首要注意的是Z轴它不同于XY轴,Z轴的负载重量是没打折的,而XY轴是在拖板上轻很多
我个人经验,伺服让他跑在1000RPM-3000RPM力量较稳定,而机器速度设定最高3M,我机器基本设定多是以此为基础
减速机构不一定要用谐波,除非你需要如此高精密度,可以用齿轮皮带
注意看一下各国DIY CNC会发现齿皮带是很好用的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有道理,但我还是关心速度问题,速度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加速度比速度更重要,步进无法跟伺服比加速度,两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系统控制呀?我的D板维宏卡,86电机,1600细分,25丝杆,最高也就是F8800

齿条的,齿轮转一圈大概走80MM即使4倍变速电机转一圈也得20MM,即使600转也有F12000的速度,
维宏D板是输出频率限制,在丝杆机螺距5时最多也跑不到8000,若丝杆螺距是20就可以跑到30000多了,是与维红卡没关系的

网友:
兄弟,能否参照点胶机的结构呢?用同步带

网友:
齿条机用用86步进就够了,用伺服有点浪费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0W的伺服力气很小的不能用,我用86电机113长的,再加1比5变速,

请教二魁,你的86电机一般空走时在什么f值?不算变速转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二魁,你的86电机一般空走时在什么f值?不算变速转速多少?

齿条的F空走设7000,步进电机一般转速500,若5比1 变速了就是100转

网友:
伺服的说明书里一般最后头有选型说明和计算书,lz可以找几个看看,有助确定电机的容量,其实电机的类型没有什么关系在里边,1;用减速机的话不建议,反正精度都不是很高,而减速机价格昂贵,不如用齿轮再细微调整;
一般来说伺服的最大力矩是标称力矩的3倍,通常每1-3分钟可以有5-15秒的过载时间;驱动器的最大功率容量一般是标称输出功率的2倍左右,说明书上都有写,各个牌子的都差不多
2:见1
3:用国产吧没关系的嘿嘿,当然前提是要国产牌子货,像四通啥的,别杂牌,嗯当然台湾的也算是国产的么,
4:接口板用成品系统或是那个几千的usbcnc或是usb的mach3卡(就是淘宝那两种最贵的板载cpld+arm7和那个dsp的)一般都可以,原因嘛。。可以计算下伺服的脉冲要求,要是普通板子可以满足伺服要求脉冲的前提下的稳定性,普通的也可以,计算公式还是在说明书上。
而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用mach3的话你只能用4轴版,其中一个Y轴设置成从动轴要占用一个轴的输出,不能一个信号同时接到两个驱动上,这个在mach3的说明书里有说到,我没有敢拿我的机器实验,所以用3轴还是用4轴还需要lz自己斟酌

网友:
路过留印,备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伺服配齿条确实有点浪费,特别是精度上,但行程太大没办法呀,2.5米的行程总不能用丝杆吧,2.5米长 ...

伺服跟步进的几点区别:
1、伺服的力矩是额定转速下能达到的力矩。400W的伺服,力矩1.27,意思是3000RPM下能达到1.27这个扭力。而步进的扭力是指静止情况下达到的扭力,转到3000RPM的时候力矩就不知道还剩十几分之一了。
2、伺服都留有一定的功率余量,通常允许3倍过载。还是3000RPM速度下,可以短时间内以1.27*3的扭力运行,专门应对突然加速等瞬间大负载,因此只要让伺服的额定功率与系统平时的运行功率差不多即可,不需要特地去放大功率余量。而步进没有过载能力,再加上转速越高扭力损失越大,因此你必须按照最高瞬间功率再放大几倍的功率余量来选择步进。两者此消彼长,同样的扭力参数在伺服和步进上完全是两码事,就算伺服比步进的扭力低一个数量级,通常来说伺服的表现依然会比步进好。
3、伺服的响应速度远远超过步进。你的系统毕竟不是一个只会运行在匀速状态下的传送带。所以所谓系统运行快,当然是指的加速/减速快。伺服在这方面的能力比步进至少要高1个数量级,高2个数量级是正常。步进从静止加速到300RPM需要200-400ms,伺服从静止加速到3000RPM只需要几个ms。
4、其他的闭环与开环的区别就不谈了,这个大家都知道。

最后,除非你的系统是一个传送带,或者是大部分情况处于静止刹车/低速运行,否则通常情况下,伺服总是会比步进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你的回贴,总以为论坛对伺服有兴趣的人不多,原来是错误的,只是时间问题!
我一直的坚决选择伺 ...

论坛不是对伺服有兴趣的人不多,而是伺服贵,大家有心无力~
运动控制方面伺服跟步进本质上没啥区别,只不过伺服因为高速高精度,因此要求运动控制卡输出的脉冲频率比较高而已。

网友:
都是相互学习,别客气,我也是初玩儿。
你提的问题很笼统,不好特别针对哪一条作出明确回答,我大体分类介绍下:
1,并口Mach3    软件生成脉冲,并口输出脉冲,用得最多的,接口板便宜但质量不好的居多,最高好像是支持到6轴吧,稳定性受电脑本身、并口和外界环境影响大。
2,usb Mach3   硬件生成脉冲,usb口输出信号,接口板输出脉冲,价格贵,现有的产品支持到4轴,和并口有关的一切问题包括你提起的一半频率的问题在usb mach3上统统没有。目前只有两种质量较好的产品,其中一种软件还有些小缺 陷,硬件本身稳定性比较好,emc受制于安装环境,最好安装在单独的屏蔽盒里,单独usb供电(而且这个供电模块也要质量好的)。
这个需要强调下,usb的mach3和并口的mach3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要注意不要混淆。
3. 维宏       硬件生成脉冲,接口板输出信号,接口板生成脉冲,只能用在台式机,只有3轴,盗版便宜,正版的非常稳定但贵。
4.usb  cnc  硬件生成脉冲,usb口输出信号,接口板生成脉冲,和维宏类似,不同个人出的卡质量上差别很大,比如X海的,不管是布线还是做工都不推荐。对mach3没有依赖性的话usb cnc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有个事情需要重复下,现在大多数提及接口板稳定性的问题中都没有提到这些应用中本身的emc环境比如对板子和线路的屏蔽和接地,系统的供电,周围电器等,脱离了安装环境和电磁环境而只是关注某一部件的稳定性是不全面的,现在的这几个系统的软件都很成熟了,和做工较好的接口板配合,就稳定性来说都是一样的,没有明显的区别,导致稳定性各异的原因很多都是用户自己的运行环境。一般很多人都不太注意emc环境,认为我一直就这么用的就是啥事儿没有,就认为不重要了,当然钱也是个重要因素,好的屏蔽线屏蔽盒配电箱隔离变压器也不少钱,但就是这个方面要是出问题就都是一些挠头的小毛病,排查起来非常困难。所以还是我之前说的那点,用伺服就要尽量保证安装环境的稳定,这方面伺服说明书写得很详细,基本正文的第一的主要部分就是emc和安装的介绍,按这个同等环境对待接口板,就会最大限度的提高除了板子本身性能之外对稳定性的保证,如果需要更为具体的参考,可以下一些PLC的说明书看,总而言之lz放心,中上等(至少价格是中上等)的接口板的控制卡都是很稳定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通用系统应该就是正版维宏。
    接下来是信号的问题。数字理论上的确是可以一个信号源接两个负载的,但是高速信号下高速光耦对数字信号的电流也是有要求的,当然接两个应该问题不大,这个lz可以试试,我觉得一般情况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只是为了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每一轴的信号输出是一致的。因为mach3的说明书里对从动轴的设置原因并没有明确的解释,所以我认为设置从动轴的本质是为了使用两套容量较小的电机替代一套较大的电机而作的保守性设计。还是那句话,该省的省,该做足的做足。当然对咱们这种本身就不严谨的应用来说详细追究这些用处其实并不能马上就体现出来,就当是了解一下罢了。换句话说lz要是要4轴又不想用并口mach3的话,一轴的信号接两个驱动器是唯一的选择,要是3轴的话,可以都试一下又不会付出太多成本。
现在的伺服是比以前便宜,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便宜。而且在应用上有一点我比较在意,就是很多用家和想用的筒子们。。看不懂英文说明书和软件。。。。。。

网友:
像lz的这种选型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单纯论哪个好其实是很难下结论的。

网友:
恭喜,如lz所言其实伺服的设定和步进一样简单,而且的确软件调整功能非常多,调试软件都浅显易懂没有什么难度,就是因为价格问题用的人比较少才给人比较难的感觉。玩儿熟了还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