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锡纸这样是不是可以抗干扰了呀。。。。。。。。。

楼主(2013-04-06):
前段时间看见论坛说用锡纸可以抗干扰,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可以抗干扰呀。。。。。。我GPS放在前面来了,GPS位置变动后需不需要在调试呀?????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
感觉没必要啊···

网友:
布线这么乱。。。

网友:
要接地吧?

楼主:
啊。。。。那上次看的帖子说这样可以抗干扰。。。。

网友A:
換腳架了喔~~~~

网友:
用金铂吧,卫星上用的就这个。

网友B:
可以包也可以不包,主要是针对走线比较长的地方

网友C:
那里的锡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腳架了喔~~~~

是呀,换了一个可以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里的锡纸?

就是烧烤用的,超市有卖的。。。

网友D:
知道的里面是个接收,不知道的人家还以为你包块巧克力上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包也可以不包,主要是针对走线比较长的地方

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知道的里面是个接收,不知道的人家还以为你包块巧克力上天呢~~~

哈哈,来一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呀,换了一个可以多用

這好用嗎??也是直接鎖機臂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用嗎??也是直接鎖機臂上嗎??

还可以吧,后面可以挂图传,下面可以放电池,前面可以挂云台,GPS也可以固定在前面,这脚架比我之前用的稳固多了,只是好像加重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吧,后面可以挂图传,下面可以放电池,前面可以挂云台,GPS也可以固定在前面,这脚架比我之前用的稳 ...

这样包装很有太空航行器的味道。

网友E:
不把屏蔽层接地是起不到屏蔽作用的,看看高中物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把屏蔽层接地是起不到屏蔽作用的,看看高中物理。

如何接地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不把屏蔽层接地是起不到屏蔽作用的,看看高中物理。

理论上讲是电路的地线。但实际的屏蔽效果如果没有仪器检测很难说如何获得最佳屏蔽效果。我想有时间做一个试验,然后把结果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讲是电路的地线。但实际的屏蔽效果如果没有仪器检测很难说如何获得最佳屏蔽效果。我想有时间做一个 ...

好滴,感谢了。。。

网友:
我不用也飞得蛮好的呀

网友:
理論上是要接地.但小弟用在1.2G圖傳干擾雲台機舵上;
只把機舵貼上廚房用錫箔貼紙,就解決了.
供大大們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烧烤用的,超市有卖的。。。

哦哦   那玩意  我错了

网友:
楼主其实敏感的部件在GPS壳子里面

网友:
我试过了 莫有用~

网友:
多余!鉴定完毕!

网友(2015-02-17):
楼主  抗干扰磁环 和 这个那个满意?????

网友:
首先,所谓的干扰主要来自Gps和罗盘。然后,罗盘和gps的干扰比较复杂。

网友:
总要有人当小白鼠的

网友(2015-08-18):
会有作用的,敏感传感器部件之间都会做电磁兼容性测试,以及对可能是干扰源的设备进行屏蔽或是盖上抗干扰的东西。所以元器件被直接干扰的可能性并不大,干扰多发于信号线的干扰。把线包好还是有必要的。走线一定要注意。具体接不接地这个就是其他领域的问题了,像电路板上的屏蔽罩肯定都是接地了的,再看精灵系列GPS底下贴的那个带铜箔的海绵,并没有接地,所以两者都有抗干扰作用,但是作用原理,和抗干扰的类型是不同的。以上为个人见解,欢迎指正,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