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FBL旋翼头球头扣拧不进去连杆~~~大家都是怎么弄的?(已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2013-04-06):
如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那个连接十字盘和桨夹的连杆,我的那个有一边(长的那边)无论怎么用力球头扣都拧不进去~~~现在在想球头扣是不是拧太多已经坏了~~

唉。

在线等,谢谢大家~~

网友A:
那个是正反牙的,需要反方向拧才行。

网友B:
那个位置的连杆受力较大,专用球头扣比较结实密合,正常情况是一边好装一边难装,估计你就是遇到那个难装的那边了,没关系,小心用力按进去反复拆卸几次松动一些就好了

网友:
正反牙。。。两边拧的方向不一样的。

网友:
反牙在作怪,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正反牙的,需要反方向拧才行。

啊,原来如此~~~幸好上来问一下,否则自己死拧只有越拧越糟~~~

网友C:
那刚和是正反牙,连端需想不通的放线拧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刚和是正反牙,连端需想不通的放线拧才行!

外国友人写的中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国友人写的中文?

嘿嘿 ,比较匆忙于是就。。你懂的哈,那是正反牙,两端要按不同的方向拧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 ,比较匆忙于是就。。你懂的哈,那是正反牙,两端要按不同的方向拧才行的!

调侃一下,生活太平淡了~

网友:
我第一次用正反牙时,不知道是正反的,第二个球头扣拧了一晚上,所有连杆都挨个试,手指头都拧起泡了。人都快崩溃…最后无意中发现,原来第二个球头扣要反着拧,差点没撞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