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六轴小斯+陀螺仪,求陀螺仪接线方

楼主(2013-04-06):
准备用sbus接收,可悟空只剩两个接口了,陀螺仪+2个舵机最少要3个通道。

网友:
小斯的话陀螺仪接wkm的俯仰和横滚,舵机是接到陀螺仪上的不接到wkm上.

楼主:
那怎么控制滚转和俯仰?不接舵机好像只能控制感度?

网友:
那会不会向450锁尾一样,摇杆回中,舵机也回中啊???

网友:
看不懂好深奥

楼主:
俯仰和横滚舵机接上陀螺仪后再接飞控.还有一个直接接接收

网友:
玩MR小斯的不会联系我,不是MR版的就另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俯仰和横滚舵机接上陀螺仪后再接飞控.还有一个直接接接收

用了sbus以后,接收机其他通道不是失效了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