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用ATG600架子,无风情况很稳定,有风就摆,特别是4-5级风摆动在4厘米幅度。

楼主(2013-04-06):
不过哪吒定点不错,赞个。
院子里的4级风中,绿灯单独闪烁,不飘。基本看不出来飘逸。
不过就是我机架摆动厉害,两级风也有点摆,但还好。

配置;
    ATG600   四轴架子,
    4006    690KV电机
    4合一     20A
    1147    碳纤桨
     3300   3S
     哪吒+GPS
     天地飞9    72M 套
     全重+电池   1400克
     哪吒感度 基本感度  120  120   120  105
     姿态感度               12 0   120

               刚才飞了十几个回和, 每个回合感度都在调整,  基本感度由80  90   100   110   到150都调整过,但院子里的4级风使他的舞姿很优美。
                           姿态感度 也从80-----150从新慢慢调整,  无论从小到大,风儿一起,他就跳舞摆动。  没风情况下,稳的很。

注;  4合一20A 没有校准,  由于飞行稳定, 就没效。
注;   电池放在机覆下面的,    以前电池是放在最上面的,【反而比下面的稳定些】、

注;机架中心偏软,手拿起两边的臂,能感觉到中心板下沉5毫米。
注;  把四个臂打开成X形式,  机架放水平后,观察4个电机的平面对置中心板,都是很平整的。  没歪角。
注;桨也是水平的, 没侧重。
注;机架是175钱买的,新的,

现在要不要换架子啊?   想升级6轴,也许会稳定吧。
      郁闷中--------------------------------------------

网友A:
电调呢必须校正,你的感度太低了。我的650感度是  200   200   127  180   180  180,据说用天9控感度要偏高些,我的在4级风挺稳的,感度在加高吧,你的重量较轻电池放上面吧,我的只是参考,希望你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调呢必须校正,你的感度太低了。我的650感度是  200   200   127  180   180  180,据说用天9控感度要偏高 ...

请问起飞重量是多少?什么配置的?我的也是650的架子。2810电机 12寸桨,40A电调起飞重量1.8KG,4S5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起飞重量是多少?什么配置的?我的也是650的架子。2810电机 12寸桨,40A电调起飞重量1.8KG,4S5100

LOK3510s  ,飞腾30A   1045,   3S4200,   重量和你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K3510s  ,飞腾30A   1045,   3S4200,   重量和你差不多

至空时间多长啊? 我只能飞7分钟。郁闷还没上图传和相机那!要是上了相机时间更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空时间多长啊? 我只能飞7分钟。郁闷还没上图传和相机那!要是上了相机时间更短!

也才8分钟。我准备换1240桨的

楼主:
呵呵,我的留空在14分钟。    3300毫安12.6V。     百分之50油门悬停。

网友:
这个要 学习了

网友:
帮顶的啊啊 啊啊

楼主:
我的默认感度也是有风就有点小抖

网友:
把重心调平,然后把飞机上加些配重,就会好多的,我之前也被这问题困扰,怎么调感度都不行,后来多加一块电池,然后把重心调平,一切OK,naza在大风中很稳的

楼主:
那就在并联一块300克电池吧,重量增加到1800克看看怎样,   估计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起飞重量是多少?什么配置的?我的也是650的架子。2810电机 12寸桨,40A电调起飞重量1.8KG,4S5100

4S5200 2P,F550,4006,1047,2KG,13分钟。打算换1238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