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变压器DIY电焊机

楼主(2013-04-06):
很久之前就收集到两个坏的微波炉变压器了,是早期的进口产品,全铜的,看了很多资料说是可以做电焊机,

因此一直想DIY个电焊机,但是找不到时间和决心,

前段时间为了焊接一个东西,去找专门焊接的地方被人鄙视了,说这么点东西啊,没空.气死我了.因此下定决心把焊机做出来,前前后后用了一个星期,终于在这个清明节假期完成了.

因扁铜线太贵了,加上自己使用的时间很少,又只是业余使用,因此采用铝线绕制,成本低廉啊.不要鄙视我啊.

用了2*4的扁铝纱包线12米,绕了多少圈不记得了,全部绕完了.不到8元的材料,呵呵

两个变压器串联输出交流电压为45V.

直流部分采用三组坏了一组的三相整流桥,参数是250A/1200V,三相电用不了,用二相电是完全没问题的.是拣得别人不要的.

滤波用的是10000uF/80V电容一个,功放三拆的.

电抗还没材料做,没装.迟点再找材料吧.

交流焊接起弧很容易,好焊接.2.5的焊条轻松焊接啊.焊接电流≤70A,还不错.

直流焊接时,起弧的瞬间因电容放电很恐怖,但是焊接也很容易,感觉温度很高.2.5的焊条在焊接时像拉稀似的.呵呵

连续焊接了3根2.5的焊条,变压器没感觉明显发热.过得去吧.

找了个稳压器的外壳,外面是锈迹斑斑,用喷漆喷了一下还可以哦.

这个焊机成本比较低,都是废品拼出来的.卖的废铜抵得上我买新材料的钱了.唯一的成本是手工了.哈哈

因制作前手机出问题了,前面的照片没照到.

焊接技术因时间太长生疏了,没面罩又是盲焊,焊接不好,望见谅啊.

40A的空气开关做电源开关.安全啊

用烟盒比较大小啊

有两种输出,交流,直流.   采用老虎钳制作的焊钳,

上面的焊接是交流焊接的,下面的是直流焊接的,直流焊接温度很高.

网购的1.4不锈钢焊条到货了。

增加不锈钢直流焊接:(这个焊条电流比较小,最大40A,因此串联了一个电感限流)

16mm不锈钢厚板

0.8mm不锈钢板

网友A:
做的不错,不过拍照水平太糟糕

网友B:
啊?老虎钳做的焊钳,这样也行啊

网友C:
直流焊与交流焊有什么根本区别呢?

好像普通的都是交流焊吧?

楼主的变压器的容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不过拍照水平太糟糕

山寨手机,就这样的照相效果,不过贪其4核2G的CPU高速度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焊与交流焊有什么根本区别呢?

好像普通的都是交流焊吧?

做 直流是为了焊接不锈钢焊条的
两个微波炉变压器,一个是900W的,另外一个是1000W的.进口货,真材实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老虎钳做的焊钳,这样也行啊

废品利用啊.降低成本.可以用的.还不错.呵呵

网友D:
就是把次级拆了重新绕就可以了吗?

要不要拆那两块电工软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把次级拆了重新绕就可以了吗?

要不要拆那两块电工软铁?

是的,初级不变.初级重新绕.

不要拆那两块电工软铁,拆了就成普通变压器了.

网友:
做的漂亮
电盲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寨手机,就这样的照相效果,不过贪其4核2G的CPU高速度啊.嘿嘿

手机 八错啊~

那就拍些视频发上来 岂不更好?

网友E:
电工软铁在哪个位置,做什么用的,没看明白哦

网友F:
能来点详细点的图片吗。拆解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G:
这个有电路图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工软铁在哪个位置,做什么用的,没看明白哦

原微波炉变压器自带的,不要动就行了

用来控制工作电压的.同时也限制了工作电流

网友:
真不知道微波炉的变压器有这么大劲,电焊机是一个基本工具。早知道这就能做上,不卖掉那几个破微波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来点详细点的图片吗。拆解图让大家看看。

组装困难.拆解更困难啊.

其实结构很简单的,就是两个变压器初级并联.次级串联.

网友H:
从焊接效果来看,电流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电路图不?

给这个你看吧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焊接效果来看,电流太小!

我这里买不到2.0的焊条,本来设计烧2.0焊条的,可我这里只有2.5的焊条的.

试焊接的那块钢板是厚达20mm的A3钢板.太厚不合适的.

焊接时的电流我量过了.近70A.小了一点点.

技术好的话还是没问题的.

我的技术差了点,呵呵

网友F:
输出45V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组装困难.拆解更困难啊.

其实结构很简单的,就是两个变压器初级并联.次级串联.

我的理解,最简单的电焊,是不是就是一个环牛(变压器),但是电焊输出的地方现很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45V是不是有点高

为了引弧啊,电压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最简单的电焊,是不是就是一个环牛(变压器),但是电焊输出的地方现很粗就可以了?

可以这样理解的.实际上用环牛要加装电抗的.

网友I:
楼主的变压器的尺寸和容量是多少

网友:
DIY就是乐趣

网友:
做得很好,
有材料的话,我也做一个。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的.实际上用环牛要加装电抗的.

电抗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不加会有什么缺憾?

还有阿,我看你的图,70A的电流要通过2根电线引出来,这样会不会造成电线太细了?

网友:
楼主强大  原来微波炉还有这用处 同问电抗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抗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不加会有什么缺憾?

还有阿,我看你的图,70A的电流要通过2根电线引出来,这样会不会 ...

电抗就是电感。

用来限制电流变化速度的。

因为电焊相当于短路,如果不限制电流的话,很容易烧变压器。此外,微波炉变压器上的电工软铁起漏磁的作用,也是限制电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初级不变.初级重新绕.

不要拆那两块电工软铁,拆了就成普通变压器了.

偶也弄了一个微波炉变压器想做电焊。

把次级拆了,自己绕了几圈,输出大概有5V。

但插上电后,变压器震动很大,自己就能在桌子上跑,而且即使是空载,也明显在发热。

这是为啥?

网友J:
感觉电流都还小了点哈,焊条都没化开,在工件面上一坨一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变压器的尺寸和容量是多少

一个900W,另外一个是1000W,进口货,真材实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也弄了一个微波炉变压器想做电焊。

把次级拆了,自己绕了几圈,输出大概有5V。

没固定好产生震动,震动使磁路间隙太大产生热量(可以理解成了电磁铁了).

我的那个变压器整体有浸几次绝缘漆(未稀释的绝缘漆),所以基本没什么震动的,噪音很小,空载不发热的.

并且变压器是实实在在的高质量矽钢片来的哦.这个与热量的关系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觉电流都还小了点哈,焊条都没化开,在工件面上一坨一坨的。

有近7年没操作电焊机了,手生啊,一坨一坨是手不稳,太快移动造成的.技术问题.

还有就是被焊接的钢板太厚了了,厚达20mm,这个小焊机焊接很困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初级不变.初级重新绕.

不要拆那两块电工软铁,拆了就成普通变压器了.

(不要拆那两块电工软铁,拆了就成普通变压器)请楼主详细解释下这个,现有BK-600  220/36V的机床控制变压器一个,做焊机是太小,可以做的话当试验品不成功就弄成点焊机,初级可以利用,次级拆了重绕;但是电焊机矽钢片的插法是不是和普通变压器一样就不太明白,刚看了楼主所说的这句话我又多了一个问号了。

请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牛,耗电大户......

网友H:
楼主量一下焊接时的电压,怀疑功率小了,压降太大!从焊接效果来看,不完全是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量一下焊接时的电压,怀疑功率小了,压降太大!从焊接效果来看,不完全是技术问题!

找到问题了,是焊钳和地线的输出线太细了,两条线并联,单条线平方数不够(用错线了,外表与6平方的线一样,里面实际是2.5平方的),两条线总共才5平方,扁铝纱包线是8平方的,因此产生的压降太大了,加多一条4平方的线后总共到达9平方了,改焊接2.0焊条还不错.

PS:拍照的时候因在焊接时强烈的电磁辐射把我的山寨手机触摸屏搞出问题了.返厂维修了.唉!

网友K:
用这种应用方法,也可以三个、四个。。。。并联到一起用啊。提高电流。
电压提高到60V。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这种应用方法,也可以三个、四个。。。。并联到一起用啊。提高电流。
电压提高到60V。

电压太高了危险啊,电死人的.还是安全点好.这个电流焊接2.5的焊条有点吃力,但是焊接2.0以下的是小菜一碟啊.

楼主:
得到一个教训,在操作电焊机焊接是请把身上的电子设备(手机,电子表什么的)离开焊接地方3米外吧,不然会出现问题的.我这次造成手机触摸屏完蛋了(手机当时放在焊机机壳上面了,没有关屏),好在还在保修期,商家直接免费换了一台新手机给我.以后就不知道了.

网友L:
玩玩可以 起弧困难,

网友M:
如果用微波变压器改成点焊机的话,想知道,在极短的时间内频繁的通电和断开,800-1000W的电流冲击,会不会把电表给搞坏呀.

网友:
坛里牛人多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玩玩可以 起弧困难,

起弧很容易啊,技术上多多练习就行了。我已经练习了近30跟焊条,终于找到当初在学习焊接时的感觉了。轻松起弧。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用微波变压器改成点焊机的话,想知道,在极短的时间内频繁的通电和断开,800-1000W的电流冲击,会不会把电表 ...

这个不会的。漏磁铁芯不要取下就行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的。漏磁铁芯不要取下就行了。

不是做电焊机烧焊条而是用那种铜尖的点不锈钢的点焊机呀.

不取下漏磁铁芯,为何?已经取下了.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理解的.实际上用环牛要加装电抗的.

请问楼主 电抗器怎么连接,在次级串联吗?

因制作前手机出问题了,前面的照片没照到.

楼主明显是故意的……出于商业保密,可以理解!最后赞楼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是做电焊机烧焊条而是用那种铜尖的点不锈钢的点焊机呀.

不取下漏磁铁芯,为何?已经取下了.啊.

取下就变成普通变压器了,一旦次级短路,那么初级的电流会很恐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楼主 电抗器怎么连接,在次级串联吗?

这个没什么商业保密的,的的确确是之前的手机坏了,后来买了个山寨手机,照了没几张因焊接时的辐射引起触摸屏故障,现在商家已经换一台新的手机给我了.

电抗我没装了.作用不大.本身是漏磁变压器,对电流有限制的.

唯一的是把电容改小了.原先的电容太大了,起弧的瞬间太恐怖了,而且对变压器负荷太大,因此换成了电机启动电容40uF/400V.效果很好.

另外为了焊接不锈钢小焊条(1.4mm最大电流40A),特意加装了一个限流电感串联.焊接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下就变成普通变压器了,一旦次级短路,那么初级的电流会很恐怖的.

哎,早不知道,在网上查的说是要把那个拆了,看来是个错误啊.

不过,就是不拆那实际功率也有800W啊,瞬间电流也快5A了,频繁的开关,电表能受的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下就变成普通变压器了,一旦次级短路,那么初级的电流会很恐怖的.

不取下 次级电流上不去。

网友L:
微波炉变压器是一种特除变压器,那两个小漏磁铁芯起的作用是在一定的范伟起调节电压的作用,因为微波炉次级电压在低于1900伏就不加热了,十几年前用两个这种变压器做了一个小点焊机【初级并联次级串联,】用双向可控调压,修复一些小件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车用CD机进盘加载部分有一个销子经常铆接的地方脱开]其他焊接度不理想,用点焊很到位。用这种变压器该电焊机,点焊机可以,指望有太大的用处不太可能,第一,这种变压器暂载率很低所以功率大,发热严重需要风冷降温,第二做小焊机最好把两个漏磁片调整一下做到输出电流尽可能大但是变压器初级还不能饱和,我用过国外的小电焊机功率大概2千瓦,用1-2MM焊条很好用。找个优质2,3,千瓦的铁芯DIY一个不错,一点拙见,祝大家玩得高兴。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微波炉变压器是一种特除变压器,那两个小漏磁铁芯起的作用是在一定的范伟起调节电压的作用,因为微波炉次级 ...

请问
一,如果用于点焊那些个铁片如何调整??

二,什么样的铁芯适合做点焊机??

网友:
多个小变压器制作电焊机,可参考这个网上老外的电路图,初级多个并联,次级多个串联,老外还加了个简易的可控硅调电流,这样的效果一定可行的。祥见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
一,如果用于点焊那些个铁片如何调整??

那个铁片最好去掉,用钱形电流表检测焊接时电流,不应太大4-5安差不多,大了应该减少次级全数,这样变压器可以不近饱和状态,可以短时间连续使用,但是受功率所限电流不大,【一般小型点焊机为了效果好点电压高些应在3-7伏左右,】一般大型的,几十千瓦-几百千瓦的可在1伏-9伏之间调节。这种点焊机功率太小了点焊0.1到0.3的铁皮还行,厚了不行,大家在做好实验时点焊觉得不错,其实这里有误区,点焊要球极短时间0.0几到0.几秒点住,迅速融化没有氧化,这样达到最大焊接强度,这就要求瞬间大电流。大家做好焊机实验时,因为功率小点焊时间太长,好像这样也焊住了 其实氧化严重强度很低。做点焊机最好EI型高硅片,里面初级外面次级,最好一层初级一层次级紧耦合最好,但工艺上太麻烦,家用最好5千瓦左右这样效果好不少。点焊厚度和功率成正比。要是点焊特触小和薄铁皮,【如手表发条】一百瓦左右足够了。

网友O:
好贴收藏了,请问2个问题:1.机箱后面的散热块是给什么元件加的?2.直流焊和交流焊是否有各自的适用范围?谢谢解答

网友:
我这样的电子盲真的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贴收藏了,请问2个问题:1.机箱后面的散热块是给什么元件加的?2.直流焊和交流焊是否有各自的适用范围?谢 ...

散热片是 给250A整流桥堆散热的.  整个金属外壳也同时可以散热的.因为是间歇性工作基本没怎么发热的,

直流焊接是我为了焊接不锈钢焊条的,温度高,整流后电压也要高很多,起弧容易.当然也可以焊接普通焊条的,

交流焊接是焊接普通焊条的.基本不怎么用的.留着也好.

焊接2.5焊条还是有点困难的,不过当初设计是焊接2.0焊条以下焊条的,试验证明2.0以下焊条非常好用.焊接1.4的不锈钢焊条超级好焊啊.起弧容易

网友(2013-07-19):
交流電!會不會容易觸電?樓主很棒!!

网友:
微波炉的变压器功率多少瓦?能做电焊机?质疑中。

网友P:
请问几个问题:
1.我手里的2个微波炉变压器形状略不同,一个长点,一个方点,功率、牌子也不同,初级都是铝线。2个可以一起使用吗?
2.两个变压器初级铝线圈电阻都只有5欧,正常吗?
3.打算次级用10方的铜线绕,2个串联后40V,再高电压,估计绕不下了。这样可以吗?
4.如果做交流焊是不是输出串联后直接接钳把就可以焊?直流焊的话就加整流、滤波,最后串扼流电抗?
5.焊把的引线和次级绕线一样粗就好,还是要比次级的线粗?
6.如果要调节电流,是不是买个大功率的可控硅调压电路接到初级就好?
谢谢楼主,我是看见你的贴,才有信心做,希望能得到你的答复。只要上面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马上动工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片是 给250A整流桥堆散热的.  整个金属外壳也同时可以散热的.因为是间歇性工作基本没怎么发热的,

...

有问题我自己负责。呵呵。

网友:
牛人~~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几个问题:
1.我手里的2个微波炉变压器形状略不同,一个长点,一个方点,功率、牌子也不同,初级都是铝 ...

初级是铝线的啊?
铝线的不耐用啊,本身这个要求变压器超负荷使用。铝线的怕经不住折腾啊。不过你不怕的话可以试试。

初级电阻是正常的。

40V差不多了。整流后有50多伏了,完全可以用

建议直流吧,整流 ,滤波,最后串扼流/电抗,电容不需要很大,电机启动电容很合适。100UF左右。

焊把线建议比次级粗

调节电流还是用扼流圈吧。

网友P:
引用 楼主:
初级是铝线的啊?
铝线的不耐用啊,本身这个要求变压器超负荷使用。铝线的怕经不住折腾啊。不过你不怕的 ...

谢谢回复,基本心理有数了,还有几个问题
1.你说的扼流线圈调节电流和我上面第4个问题提到的扼流电抗应该不是同一个吧?如果不是,那这个调节电流的扼流圈应该串联在初级还是次级?
2.扼流线圈调节电流对我来时可能有难度,如果用我说的可控硅调电流有什么弊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微波炉变压器是一种特除变压器,那两个小漏磁铁芯起的作用是在一定的范伟起调节电压的作用,因为微波炉次级 ...

请问,叶问师傅,漏磁片要如何调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谢谢回复,基本心理有数了,还有几个问题
1.你说的扼流线圈调节电流和我上面第4个问题提到的扼流电抗应该 ...

看你焊接的电焊条大小了。
建议还是用扼流圈吧。电抗可以不用了,因为微波炉变压器本身就是个漏磁变压器来的。串联在次级就行了。
调节电流建议采用次级扼流圈调节吧,简单实用,限制了电流的大小,从而不用担心电压的降低而造成起弧困难。

可控硅调节电流是降低电压的,你可以想想电压低了,看你怎么起弧?

网友P:
引用 楼主:
看你焊接的电焊条大小了。
建议还是用扼流圈吧。电抗可以不用了,因为微波炉变压器本身就是个漏磁变压器 ...

多谢回复,楼主,我想转你的帖子,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多谢回复,楼主,我想转你的帖子,可以吗?

可以,注明转贴就行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看你焊接的电焊条大小了。
建议还是用扼流圈吧。电抗可以不用了,因为微波炉变压器本身就是个漏磁变压器 ...

你好能详细讲讲么?

网友(2013-08-19):
能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网友:
正好有坏的微波炉,有时间做一个试试

网友P(2013-09-29):
引用 楼主:
初级是铝线的啊?
铝线的不耐用啊,本身这个要求变压器超负荷使用。铝线的怕经不住折腾啊。不过你不怕的 ...

你好,我2个变压器已经绕线好了,7方多的铜线,分别只绕了15圈,和17圈,比设想的少很多圈,现在一个电压12V一个13V,纵使再挤上几圈,串联后也就27、28V,整流后也不超过40V,现在我很纠结,40V的直流以2mm焊条来说,请问,能起弧吗?

网友R(2013-11-24):
楼主,次级是两个变压器共绕了12米的扁铝纱包线么?

网友:
有空仿制一个

网友:
没有想到的方法

网友R:
兄好,纱包线需不需要再用黄蜡管绝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兄好,纱包线需不需要再用黄蜡管绝缘一下?

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次级是两个变压器共绕了12米的扁铝纱包线么?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兄好,空开是多少安的?接在初级那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好能详细讲讲么?

这种变压器 把那两个小磁条拿掉 就不具备漏磁特性了,这种情况下改电焊机很容易饱和的,理论上讲就起不了弧。十几年前用两个做过小点焊机,电压最大7伏初级用50安双效可控硅调压,可以从0-7伏调整【因为在修理好多车用CD机机械部分有一个加载销子经常脱落用这个【碳阻焊】效果很好,】但是这种小点焊机用途不大送人了,因为什么呢  电流太小 点焊强度不高,标准点焊 时间零点几秒瞬间大电流,这个吗电流上不去 时间长看见红了 因为氧化严重焊接强度很低,在改制的时候要不去掉两边的小磁条因为有漏磁次级电流大不了,去掉小磁条的话状态就是理想变压器的状态了 次级短路容易饱和很容易烧掉初级,因为什么坛友改了好多有的没烧坏 因为焊的时候操作也不规范【如压力,角度】接触电阻加大这时也能加热发红,发红电阻更大所以就烧不了变压器,看似好像点焊机,贴切一点应该叫熔焊机氧化太严重没强度,但是焊一些小东西玩玩可以的,效果好点的话焊头上加石墨块电压高点8-10伏碳阻焊【接触的地方发红加硼砂铜焊条】;顺便说一下,这种变压器暂载率很低功率达800 900瓦,发热很快很热,不可长时间满功率通电。一点拙见 欢迎拍砖。

网友L:
引用 网友P:
你好,我2个变压器已经绕线好了,7方多的铜线,分别只绕了15圈,和17圈,比设想的少很多圈,现在一个电压 ...

你这个电压12伏 7平方的线要按变压器设计每平方2-3安21安,短时间用按最大电流7安 近50安  两个串联20多伏 这个电压是电焊机工作电压,起弧电压一般小电焊机40-50伏。显然低了,你这个电流也不大,不要整流电源内阻增大反而不好用,用1MM的焊条试试吧,也许还行,要是把小磁条完全去掉用的焊条粗了这时候很容易饱和的,温升很快 很容易烧掉,用1MM的焊条可以试试,用在粗的焊条就别试了,两个这种变压器就不适合改电焊机。你想让10岁的小孩背100多斤可能吗. 而且也不用做电焊机 逆变焊机现在很便宜几百元很好用,几公斤重。坛友们做点焊机的话铁芯最好E型磁路短耦合紧效率高,功率5千瓦-10千瓦左右,次级电压因为功率小点选的高点8伏-10伏,一般点焊点小件薄板没问题,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电压12伏 7平方的线要按变压器设计每平方2-3安21安,短时间用按最大电流7安 近50安  两个串联20多伏 ...

多谢回复,我有搞了个变压器,现在是3个串联了,哈哈,整流后有50多到60V,没空最后组装,试机,再请问下,变压器次级串联时,有什么要注意的吗?还是说6个次级出线随便串就好。

网友:
相位还是要搞对的 不然的话就抵消了 初级同相并联,次级同名端异名端串联。

网友:
制作的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焊接渣滓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焊接的电焊条大小了。
建议还是用扼流圈吧。电抗可以不用了,因为微波炉变压器本身就是个漏磁变压器 ...

兄好,如何采用次级扼流圈调节电流,用多粗的线?

网友:
兄好,我的焊机做出来了,初次级都是铝的。焊2.5的焊一会儿线圈就很热,是怎么回事?正常么?

网友R: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电压12伏 7平方的线要按变压器设计每平方2-3安21安,短时间用按最大电流7安 近50安  两个串联20多伏 ...

兄好,我的焊机做出来了,初次级都是铝的。焊2.5的焊一会儿线圈就很热,是怎么回事?正常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R:
兄好,我的焊机做出来了,初次级都是铝的。焊2.5的焊一会儿线圈就很热,是怎么回事?正常么?[/backcolor ...

兄好 既然做好了就这样用吧,7平方线 显然小了,2.5焊条我记得好像是 80安左右,又是铝线,平方大了可能线包放不进去了 铁芯又小了,本身先天不足【铁心太小】。想办法降温吧,加风扇,或泡到绝缘油里,不过这样有点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好 既然做好了就这样用吧,7平方线 显然小了,2.5焊条我记得好像是 80安左右,又是铝线,平方大了可能线 ...

我试着加装风扇看看吧,再换小点的焊条试下,谢谢回复!

网友:
不错  也想弄一个

网友:
没有这个变压器

网友(2014-01-10):
太牛了,焊2.5的焊条,象这样的焊机商店得5~600呀

网友(2014-09-16):
楼主来个  线路图  全部的

网友:
也想搞一个,可是没变压器呀

网友(2015-09-25):
引用 楼主:
取下就变成普通变压器了,一旦次级短路,那么初级的电流会很恐怖的.

我做点焊机时、微波炉变压器两块隔离软铁都取下、长时间点焊也没发現有什么不妥。

网友(2016-01-02):
求高人帮忙,自制电焊机求初/次级线径和绕圈数据,规格:外长*外宽*窗长*窗宽*叠厚=230*140*140*50*45厚:0.3 在此铭谢

网友:
自制电焊机求初/次级线径和绕圈数据,规格:外长*外宽*窗长*窗宽*叠厚=230*140*140*50*45mm 厚:0.3mm 在此铭谢

网友:
技术很厉害,不过焊接手艺有待提高啊

网友(2019-05-04):
楼主请问一下,漏磁铁芯是不是就是微波炉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线圈之间的小金属片呢?

网友S:
牛,还能这么玩,以前废弃的微波炉都卖给收废品的,有点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