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变压器

楼主(2013-04-06):
有几个变压器,输入7欧姆输出0.15欧姆,输出24V交流,能带多大的直流电机

图片

网友:
你说的这数据 不能说明什么

网友:
很有经验的才能根据外观重量阻抗估计出来。。

外行。。自能用负载开始慢慢试了,以不发热为正常工作。。。麻烦的事情。。

网友:
几只都无标牌?

网友:
这可不一定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线圈的内阻很小了。但功率还要结合其他的来考量,可以算一下铁芯截面积,再查手册大致判断下